[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C烧录

楼主:
问一下大佬,怎么烧录啊,我的板子没有折开,安装好HC-LINK、HC-ISP;运行参考例程“1-ExampleProject”显示无错误,板子上的2个绿灯和烧录器上的1个绿灯都常亮,正常应该是板子上的灯闪烁。能解释下不(不会加图片)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OneDrive\\holychip\\芯圣电子兼容STM8S系列MCU配套资料大全(2019-12-27更新)\\参考例程\\HC89S105xxRegister Example V1.0.1.0\\HC89S105xxRegister Example V1.0.1.0\\1-ExampleProject\\Project\\Pro"
Flash Erase Done.
Option Erase Done.
Flash Write Done: 72 bytes programmed.
Flash Verify Done: 72 bytes verified.
Program Option Done
Verify Option Done

网友A(2020-03-03):
看情况,像是烧写完毕了呀。必须要图片,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像是烧写完毕了呀。必须要图片,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

下载完成,板子就这个状态,两个绿灯常亮,但是这个程序的效果应该是灯闪烁。
(谢谢大佬,会上传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完成,板子就这个状态,两个绿灯常亮,但是这个程序的效果应该是灯闪烁。
(谢谢大佬,会上传图片了[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
        unsigned int fui_j;
        for(;fui_i > 0;fui_i --)
        for(fui_j = 1596;fui_j > 0;fui_j --);
}

把delay函数放到main函数前边,
while(1)里面加一句  delay_ms(1000);
你再试试

网友B:
我也试过了,开始以为是引脚配置的毛病,后来发现没有延时。。。。。。。。
芯圣这例程对新手太不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elay函数放到main函数前边,
while(1)里面加一句  delay_ms(1000);
你再试试 ...

谢谢啊,参考例程不给对,我也是服了,也怪我没看,无脑下载,我一直怀疑是烧录方法不对,这次终于出来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了,开始以为是引脚配置的毛病,后来发现没有延时。。。。。。。。
芯圣这例程对新手太不友好了! ...

还要问一下大佬,在keil 中点下载,板子上的灯闪烁,这只是仿真对吗,程序并没有烧录到芯片上。如果我要烧录到芯片上,使用ISP,教程中直接下载就完成了,但我点下载,却显示“开始握手,请重新上电”这是什么原因,此时板子上的灯狂闪。(我的板子并没有掰开),谢谢

后来我认为是上面没有固化ISP程序,按照教程 固化,总是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问一下大佬,在keil 中点下载,板子上的灯闪烁,这只是仿真对吗,程序并没有烧录到芯片上。如果我要烧 ...

我也不是大佬,我也是萌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