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问题

楼主(2020-03-03):
在DSP程序烧进烧写的过程中,程序烧写进去后但不能运行的原因,这很可能是晶振电路的问题,仿真时不用板上的晶振,而是由JTAG接口提供,实际下载时得用示波器测一下,下载不能正常运行检查晶振及复位电路...

网友A:
这个没试验过   不知道系统没有时钟   靠JTAG上的TCK是否可以完成下载。。

网友B:
但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下载也会有问题。。

网友C:
关于晶振的问题,的却需要仔细的,导致程序不能仿真下载了就麻烦了。。

网友D:
还是用一个新的晶振比较一下吧

网友E:
这个就是结合示波器的联合调试的。。。

网友F:
也有可能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G:
建议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信号。。

网友H: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能够下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软件设计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K:
你的晶振配置了吗?也可能是内部的晶振信号太弱。

网友L:
有源晶振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M:
DSP是有源晶振,有信号就没有问题。

网友K:
如果硬件电路,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N:
系统的问题现在不能确实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O:
有时候晶振量着没起来程序也能跑

网友P:
经验之谈啊

网友Q:
用示波器量会产生干扰吗

网友R:
非常不错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