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拉下拉原则

楼主(2020-03-03):
设计DSP系统时,我用C6000系列。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

网友B: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C:
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D:
是的,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E:
请问我能通过HPI把代码下载到它的外部扩展存储区运行吗?

网友F: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

网友G: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H: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

网友I: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网友J:
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K: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网友L:
如果是OC或OD  肯定是需要上拉

网友M:
还有一般IO口内部都有上下拉   就要看你需要强上拉还是弱上拉。。

网友N:
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网友L:
一种情况是输入管脚情况,设置默认管脚状态、增强输入信号上拉或下拉能力。

网友O:
如果采用OC(集电极开路Open Collector)电路,输出低电平有效,高电平则无法输出

网友P:
上拉不只是为了让其“保持”高电平,而是为了让其能够“输出”高电平。

网友P: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用电的负载直接用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