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人知道原理图中这个圆柱形的器件是什么吗?

楼主(2020-03-03):
有人知道原理图中这个圆柱形的器件是什么吗?

网友A:
3-Terminal Feedthrough capacitor

网友B:
有源晶振

楼主:
为什么搜不到这个型号,请问下怎么知道它的频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搜不到这个型号,请问下怎么知道它的频率呢

这个可能是25MHz的,结合已知图纸的信息确定

网友C:
提问还得回复之后才能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