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K7系列FPGA无法自动加载程序 V7却可以

楼主(2020-03-03):
我们项目中用K7和V7系列FPGA比较多,以前用K7电路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讲究上电顺序,基本都是VCCINT VCCO等同时上电,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自从按照上电顺序来的话K7总是没法自动加载程序启动,总是需要用外面的MCU人为PULL DOWN/PULL UP一下才能加载启动,可是按照同样的上电顺序V7却没什么问题,可以自动加载程序启动,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
上电顺序是通过电源芯片的EN和PGOOD来控制的,顺序没什么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偶发不能加载是时钟的问题,不过影响因素很多,最好能把那块电路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