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无法自动加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3-03):
我们项目中用XILINX  K7和V7系列FPGA比较多,以前用K7电路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讲究上电顺序,基本都是VCCINT VCCO等同时上电,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自从按照上电顺序来的话K7总是没法自动加载程序启动,总是需要用外面的MCU人为PULL DOWN/PULL UP一下PROG_G引脚才能加载启动,可是按照同样的上电顺序V7却没什么问题,可以自动加载程序启动,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指教一下
上电顺序的控制是通过电源芯片EN和PGOOD引脚实现的

网友A:
自行研读手册,并测试是否满足手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研读手册,并测试是否满足手册要求

就是按着手册的顺序来的  上电顺序也是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