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IT6 LCD-TFT CLOCK频率调高会死机

楼主(2020-03-04):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STM32F429 DISCO的开发板,配置LCD-TFT CLOCK的频率大于38MHZ,系统就跑到异常中断LTDC_ER_IRQHandler

网友A:
你看看是否触发了LDTC相关的中断,你结合手册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否触发了LDTC相关的中断,你结合手册查看下。

将SYSCLK配置成180MHZ,LCD-TFT clock就可以配置到45MHZ,再配置高点就又会跑到LTDC_ER_IRQHandler异常中断了。没找着相关的资料手册说明其中的原委。

网友B:
系统时钟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时钟跟不上。

就是说STM32F429Z系列的最高系统时钟只能到180MHz,那么LTDC的LCD-TFT CLOCK时钟只能到45MHz,规格书上标称的up to 83MHz是无法达到了

楼主:
不知道ST的这份规格书写的是如何才能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ST的这份规格书写的是如何才能达到的?

hi,
这里有篇应用笔记AN4861,你可以看看。
专门介绍LCD-TFT display controller (LTDC) on STM32 MC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这里有篇应用笔记AN4861,你可以看看。
专门介绍LCD-TFT display controller (LTDC) on STM32 MCUs

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