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插反了,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04):
最近做了一批板子,有个电解电容正负极插反了,不过电容的耐压余量留得很多,电容耐压50V,电路中的实际电压10V左右。
板子在测试的时候没出什么异常,所以有点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返工把电容都换了,有没有了解电解电容工作原理的帮我分析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爆炸
时间长了就鼓包或炸
问题大了。。。定时炸*啊

网友A:
随着温度的升高。。。隐患大了 耐压也不是反着用的 能调就调过来吧 不然不知道哪天就爆了

网友B:
这都不返工,你要怎么才返工。会炸掉。

网友C:
阿搭姆那呀蓬巴(俄语,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原子弹爆炸),哈哈

网友D:
兄弟你肯定没有见过电解电容爆炸的工况吧,见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网友E:
系统电流会增大,慢慢发热
最后板子电源短路,有些电容估计会爆掉

网友F:
这个懒偷不得。

网友G:
哈哈,这个会变成烟花,很灿烂哦
估计楼主之前没看过~~~

网友H:
电解电容,反向轻则会引起短路,重则电容爆炸

网友I:
里面纸屑会飞出来,

网友J:
炸,电压如果较大立马爆炸,小一点的话可能会烧一会炸

网友:
炸不炸看你怎么用?
如果是用在电源滤波上,肯定是必爆无疑。
如果是串几十几百K电阻给电容充电用于定时,或者高阻信号源隔直耦合,则未必爆炸,但漏电极大,肯定是工作不正常的。。

胡说八道 电解电容的化学特性就不能反接,怎么用都不可以反压。 一般从安全的角度,-1V是可以的承受的。 但并不是说可以在负压正常工作。

网友K:
如果不担心漏电,可以短时间用。 铝电解长期反向接低压直流,氧化铝绝缘会破坏掉

网友L:
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13年注册的 这7年你在干嘛居然问出这问题

网友M:
我上班第一天,生产线上就有电容插反了,那个是RC定时器,结果不时地砰砰砰,好吓人,这东西还是极性正确好一些

网友N:
改过来吧,不然到时候出厂的设备出现大面积损坏,估计老板会让你卷铺盖走人了

网友O:
不需要任何疑问,老老实实返工吧,这么大的隐患你也敢出厂?

网友P:
大电流的话就是一个爆,小电流一个鼓

网友Q: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突然听到“B O M”的一声,一切都回到旧石器时代

网友R:
改了吧,要不然连睡觉都不踏实

网友S:
看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用,整流就会加大电路损耗,其它的会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T: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插反了自然不行,隐患非常大,会直接炸掉的。里面的电解液泄露。赶紧更换。

网友U:
记得以前,有个前辈,给我演示过大的电解电容的爆炸,挺吓人的。

网友V:
鼓包->开裂(爆炸)->漏液->腐蚀电路板

网友W:
早两天我才因为过压炸了一个50V 22000uF电容,好多同事对电容有心里阴影了。

网友X:
应该返工呐

网友Y:
你测试了几小时?

网友Z:
相信你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才会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