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分部积分法!

楼主(2020-03-04):
电工有事看看电路原理、设计、手册等,没事就看看数学,提升内功。
搞不懂某个技术,别人提示一下可能瞬间醒悟,但搞不懂某个数学原理,基本上需要个把月甚至更长时间,来研究,这么长时间过去,可能项目早该做完了。

问题:这个信号与系统中常见的积分,如何近似求解?

分部积分法是基于恒等式:

想使用这个公式,关键点是找对或者说确定哪个是u,哪个是v,这个搞不定,后面就求不出来,相当于走弯路。

如何选U和V,本科阶段老师会告诉学生个口诀:反对幂三指!,这个是对于基本函数,选择V的优先级顺序。
这个口诀对大一大二数学题有效,但在本问题中,是不行的,如果这样选择U和V,得不到期望的结果。

应该这样选择U和V:(f和h都是t的可微函数)

这样就可以求出du和V了:

把U、V、dU、dV代入分部积分公式,得:

分部积分法有个特点,往往要继续多次套用分部积分公式,才能得出结果,只有少数简单的问题,只需要套一次公式就能搞定。

所以,对上式中的积分,继续使用分部积分法,最终可求得当x-->∞时,I(x):

楼主:
上面这个积分老重要了,一个拉普拉斯,一个傅里叶,折磨大一大二学生若干年,信号与系统不好学。

上面积分有个特殊情形,即:

这样一写,立马就能认出来这是拉普拉斯变换了。

肯定有人误以为拉普拉斯变换学完,就没有了。
实际上,这只是**长征走完第一步。
首先,拉普拉斯变换,只是数学中多如牛毛的变换中,其中一种而已。这个先不说。
单单是拉普拉斯变换,后人就就行多次升级改造。例如拉氏变换的2次迭代:

人家发明这个东西,就要给人家个名分,上式就是著名的S变换。

好事者一看人家迭代两次,立马想到迭代三次、四次。。。

迭代三次,得到的是指数积分变换。

楼主:
推出一个公式后,要分析这个公式的意义,有何用处,这才是目的。

上面的结果表明:在某个积分区间【a,b】,h(t)在此区间的端点处,对积分有贡献,而且如果h(a)≠h(b),那么哪个端点处h值较大,那么这个端点对积分的贡献最大!!
这个就是拉普拉斯方法的核心思想!

拉普拉斯根据这个思想,设计了一套求解积分的程序。
例如:

把f(t)=1/(1+t)展开:

因为当t的绝对值小于1时,级数才收敛,而所给的积分限却是要到10的,所以倘若直接把f(t)展开式代入积分式,就出现了貌似不合理尴尬情形。

此时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个比较直观,就是把积分限修改成两个积分之和:

确保第一个积分限在【0,1】之内。

第二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根据拉普拉斯核心思想,因为h(t)=-t,非常明显,t=0时,h(t)取最大值。
所以可以直接修改积分限,而不会影响结果。

把积分上限由10换成无限趋近于小的一个正数,这样做看着危险,实际上当x-->∞时,结果是非常精准的。

根据拉普拉斯的核心思想,不但可以把较大的积分上限换成无穷小的上限,还可以把无穷小的积分上限,换成无穷大的积分上限,而对积分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当x比较大时。

掌握住拉普拉斯的核心思想,对这类积分的运算才能得心应手,否则直接强行硬攻的话,会困难重重。

网友A:
前段时间不让出门,在看信号与系统的书。要努力跟上大侠的脚步。
想不到拉普拉斯变换还是这么多名堂。

楼主:
关于上面所说的拉普拉斯思想方法,乍一看可能感觉不可思议,或者是担心这样做会带来较大的误差。
下面给个具体的例子!

请注意下面的积分,修改积分上限对计算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