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系列MCU命名规则

楼主(2020-03-04):
GD32F与GD32E有什么不同

网友A:
F和E的区别就是片内flash,F系列片内flash的前256K是高速区,读取指令零等待,256K之后的区域读取指令时间较长;E系列的片内flash没有速度分区概念,所有地址的取指等待时间都一样。具体描述可以看手册的FMC章节

网友A:
补充一下,F系列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是前256K取指零等待,还是要看具体型号的手册,比如F1x0系列是前32K零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