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ST-LINK检测不到芯片,检查两天都没查出问题,请教各位看能否找到问题
电路如图片所示,程序下载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一直是这样设计,其他板都正常,就这个样品ST-LINK检测不到芯片,一共打样2块,都是同样的问题

1、ST-LINK是好的,没坏
2、3.3V供电正常
3、电路没有虚焊的情况,元器件都是用机器贴的

网友A(2020-03-04):
你说其它板都正常,电路 以及STLINK与目标板的连接情况 确定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其它板都正常,电路 以及STLINK与目标板的连接情况 确定是一样吗?

其他板的程序下载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是一样的,其他功能电路是不一样的,STLINK与目标板连接的接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 跟官方的DEMO板子一样的最小系统,不应该链接不上。难道焊接坏了什么。

网友B:
左面connect的连接方式更改了就好了,因为你接了复位脚。
硬件连接:
使用SWD接口下载,开发板单独供电,仿真器单独供电。NRST,SWD,SCLK,GND四线连接。

使用MDK可以检测到仿真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开发板芯片,这时候需要更改复位的连接方式。配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面connect的连接方式更改了就好了,因为你接了复位脚。
硬件连接:
使用SWD接口下载,开发板单独供电,仿 ...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找到问题,是原材料质量的问题,芯片坏的

网友C(2021-08-06):
芯片不一定坏, 盗版ST-Link V2莫明锁芯片,  用JLink擦除下就好了, 不知道是硬件NRST逻辑问题还是SWD口接解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