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惠迪12864液晶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0-03-04):
STM32F103RCT驱动12864液晶显示正常,换成F103C8T6改了管脚和程序后LCD12864无显示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
        RES_L();        /*低电平复位*/
        lcd_delay(50);
        RES_H();                    /*复位完毕*/
    lcd_delay(1);

        RES_H();
        lcd_delay(2);
        RES_L();
        lcd_delay(2);
        RES_H();
        lcd_delay(20);
        write_com(0xa2);                //1/9 Bias
        write_com(0xa6);                //
        write_com(0xa0);                //ADC set (SEG)
        write_com(0xc8);                //COM reves

        write_com(0x23);                //有效值范围:0X20-0X27粗调 每升高一阶电压增加零点几伏
        write_com(0x81);                //Electronic Volume Mode Set
        write_com(0x2c);                //有效值范围:0X00-0X3F微调 每升高一阶电压增加零点零几伏
        write_com(0x2c);
        lcd_delay(200);                      //延时200mS
        write_com(0x2e);
        lcd_delay(200);                      ////延时200mS
        write_com(0x2f);                //The Power Control Set

        lcd_delay(200);                     //延时200mS
        write_com(0xaf);                //Lcd Disply ON

        lcd_delay(5);

        write_com(0xaf);                //Lcd Disply ON
}

@dirtwillfly :确实是串口屏,5根控制线的
@cainiao518 :程序要和你的屏配套才行,看你的电路图,你的屏不是普通的并口屏
@dirtwillfly :用原来STM32F103RCT的初始化程序(103RC驱动显示正常)也不行(管脚改成一致)
先调调对比度看看

楼主:
可以排除LCD模块的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原理图

@dirtwillfly :是串口,但不是IIC接口的LCD
估计就是串口12864
iic接口的12864?比较少见

网友B:
时钟开了吗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刹车使能了,没有PWM输出

去这里看
https://www.baidu.com/s?ie=UTF-8&wd=STM32F103RCT%20STM32F103C8T6

STM32F103C8T6的闪存64k,STM32F103RBT6闪存128K,其他差别不大。
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RBT6   c8t6没有DAC,R8T6有DAC
启动项一个是ls,一个是ms,rom大小不同,在keil里的设置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开了吗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刹车使能了, ...

谢谢,需改动的都改了,没有用到PWM输出功能

楼主:
STM32F103RCT6驱动的屏显示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问题已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C: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这款屏我用过,可以驱动。

另外感觉这些做液晶屏的厂家给的示例代码都非常凌乱,代码风格完全是一二十年前的样子,导致修改和移植都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这款屏我用过,可以驱动。

另外感觉这些做液晶屏的厂家给的示例代码都非常凌乱,代码风 ...

示例代码好像是51的风格,不过修改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2025-05-17):
请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问题已解决,硬件问题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硬件控制线连错了,纠正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