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ICE-mkII用在atmel studio7 为什么写FLASH不行,提示:bad conversion

楼主(2020-03-04):
JTAGICE-mkII用在atmel studio7 为什么擦除芯片,读写熔丝位都没有问题,就是写FLASH不行,
提示:
Timestamp:        2020-03-04 15:25:29.035
Severity:                ERROR
ComponentId:        20100
StatusCode:        1
ModuleName:        TCF command: Modules:add failed.

bad conversion

这是什么原因,请大伙帮忙,谢谢。

网友A(2021-01-07):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