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0-03-04):
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用体温计去测试黑体炉温度?黑体炉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黑体炉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同行都是怎样的标定方法?哪种方法更准一些

楼主:
怎么没人说下这个的原理

网友A:
资源介绍:

48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L13X 系列 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 ,超低功耗 性能
– 0.5μA @ 3V深度 睡眠模式  :所有时钟 关闭, 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 IO中断有效, 所寄存器中断有效, 所寄存器RAM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0.9μA @3V深度睡眠模式 深度睡眠模式 + RTC工作
– 7μA @32.768kHz低速 工作模式 :CPU 和外设运行, 从 flash运行 程序
– 35μA/MHz@3V@24MHz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 : CPU 停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

– 130μA/MHz@3V@24MHz工作模式 : CPU和外设运行, 从 flash运行 程序

– 3μ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使模式切换更 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64K字节 FLASH存储器,具有擦写 保护功能
. 8K字节 RAM存储器, 附带奇偶校验存储器, 附带奇偶校验存储器, 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
. 通用 I/O 管脚 (56IO/64pin, 40IO/48pin)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外部低速晶振 32.768KHz
– 内部高速时钟 4/8/16/22.12/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32.768 / 38.4KHz
– PLL 时钟 4MHz~48MHz
– 硬件支持 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 /计数器
– 3个 1通道 互补 通用 16位定时器
– 1个 3通道 互补输出 16位定时器
– 1个低功耗 16位定时器
– 3个高性能 16位定时器 /计数器,支持 计数器,支持 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个可编程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PCA,支持捕 获比较, PWM输出
– 1个超低功耗脉冲 计数器 PCNT
– 1个 20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 用 10kHz振荡器 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UART0-UART1 标准通讯接口
– LPUART0-LPUART1 支持使用低速 时钟的超低功耗 UART
– SPI0-SPI1 标准通讯接口
– I2C0-I2C1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万年历 RTC 模块
. 硬件 CRC-16/32 模块
. 硬件 32位除法器
. AES-128 硬件 协处理器
. RNG 随机数 发生器
. 2路 DMA
. 4*40 / 6*38 / 8*36 LCD驱动
. 全球 唯一 16字节 ID 号
. 12位 1Msps采样的高速精度  SARADC, 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3个多功能 OPA 运放
. 集成 6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路电压 比较器 VC
. 低电压侦测器 LVD,可配置 16阶比较电 平,可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 SWD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 工作 条件 :-40 ~ 85,1.8 ~ 5.5V
. 封装形式: LQ64

楼主(2022-12-02):
黑体炉在红外体温计中起到什么作用?0点校准?毕竟有恒温水槽  还有标准体温计  作为校准的设备

楼主:
红外体温计标定的流程  说能123说说  另外恒温水槽和黑体作用分别是?标定的过程  说清楚一点

去找相关论文就行了,体温计本质上就是一种量具,这种产品肯定要校准的,不然怎么能准确测温呢。测温不是还有测温精度,测温范围,工作温度等一些概念,多去了解了解红外测温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