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加速计做倾角

楼主(2020-03-04):
各位大佬:
       想用加速计来做两轴的倾角计算,目前STM32F4与ADI203(模拟)做,也可以用ADI355(数字),两者的原始加速计都能采集出来,但是咋样进行一个倾角的计算,这块有些陌生,刚开始接触这块的东西,通过网上找的一些计算方式,感觉出来的角度都不稳定(是我自己的知识比较短缺),哪位做过请给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倾角不是用陀螺仪做吗

网友B:
是三维三角函数嘛

网友C:
矢量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角不是用陀螺仪做吗

我了解到加速计做倾角比较多,稳定性好,所以选择用加速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三维三角函数嘛

这个应该算是二维的坐标系吧,因为只有进行两轴设计 PITCH和ROLL,那两个加速计组合不是二维度中计算吗,我不是太会这个,所以发帖请教,我在网上看相关的帖子,转换出来的公式为θx = α1*180/π = [arctan(Ax / squr(Ay*Ay + Az*Az))] *180/π

θy =β1*180/π = [arctan(Ay / squr(Ax*Ax+Az*Az))]*180/π

θz =γ1*180/π = [arctan( Az / squr(Ax*Ax +Ay*Ay))]*180/π

但是我发现这个输出变化特别大,完全不能用。

楼主:
感谢感谢,能否提供一点相关代码或者计算路线,网上有些帖子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