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HC32L110/F300连接RS485读返回数据

楼主(2020-03-04):
连接智能电表的RS485端口,现在发送命令正确,接收数据使用另一个串口显示也是正确的,但是用Uart_ReceiveData这个接收函数之后,显示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发送之后接收部分的代码怎么写才能完整的接收。

网友A:
华大的外设 也不知道是本身做的不行,也不知道是驱动库做的不行,上次一个spi slave调死我我了,最后也没调出来,

网友B:
只是显示不出来?数据已经接收到了还是没有接收到?

楼主(2020-04-07):
引用 网友B:
只是显示不出来?数据已经接收到了还是没有接收到?

有返回,只是不知道怎么接收

网友C(2020-05-16):
有返回,只是不知道怎么接收

是说软件没有收到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