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选择DSP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2020-03-04):
如何选择DSP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A:
DSP的速度较快,为了保证DSP的运行速度,外部存储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速度。。

网友B:
这个注意存储器跟DSP的连接方式的吧。

网友C:
感觉这个问题怪怪的,这应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吧。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存储的空间大小的吧。

网友E:
本身有32K的FLASH程序存储器。

网友F:
外部Ram、E2ROM、Flash?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网友G:
可以通过PS、DS和RD/WE线进行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的扩展。

网友H:
按读写速率分Ram>>E2ROM>>Flash

网友I:
现在flash芯片速度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