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摄像头传感器AR0233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4):
传感器型号AR0233,看完数据手册有点地方不明白,布局摆放角度和成像是什么关系,光学中心相对封装中心偏移了,布局上需要对器件进行相应偏移吗

网友A:
布局摆放角度和成像关系是小孔成像原理,这涉及到结构成像安放的问题。颠倒了的话就需要软件去做mirror和flip处理。光学中心对准镜头结构的hold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摆放角度和成像关系是小孔成像原理,这涉及到结构成像安放的问题。颠倒了的话就需要软件去做mirror和fl ...

就是按上面图8的后视图那样摆放吗?有发图片吗,怎么看不了,位置布局的话是要光学中心和镜头中心对齐对吧

网友A:
sensor里面的小人的脚踩着sensor长边,垂直于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or里面的小人的脚踩着sensor长边,垂直于长边

1是A1脚还是first pixel,小人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