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操作ADC128s102其中一个通道错误问题?

楼主:
MCU:STM32f407
ADC:ADC128S102
异常现场:
扫描读取ch0~ch7 8通道模拟输入电压信号,其中ch5读出值不正确,其它7个通道都能正常读出,ch5读出值为ch4通道的输入值;
排查措施:
1、测量AD芯片ch5通道 模拟信号正常,未与ch4通道短路;
2、单独只采集ch5通道,也读不出ch5引脚的电压,读到的是ch4引脚的电压;
3、用io模拟SPI时序控制,严格按datasheet时序上升沿输出,下降沿输入控制,现象一样,还是ch5通道读不出来;
模拟SPI时序如下:
void Scan_Right_AD_Channel(unsigned short *data)
{
    unsigned char ch,i,j;
    unsigned short si_data,so_data;
    ADC128_SCK  = 1;
    ADC128_R_CS = 1;
    Delay_us(1);
    ADC128_R_CS = 0;
    Delay_us(1);
    for(j=1;j<=8;j++)
    {
        so_data = 0x0000;
        ch =(j<8) ? j : 0;
        si_data = ADC128S_Channel_ADRR[ch];
        for(i=0;i<16;i++)
        {
            ADC128_SCK  = 0;
            Delay_6ns(1);
            if(ADC128_MISO)
            {
                so_data |=0x01;
            }
            ADC128_MOSI = (si_data & 0x8000) ? 1 :0;
            Delay_6ns(1);
            ADC128_SCK  = 1;
            Delay_6ns(2);
            si_data<<=1;
            if(i<15)
                so_data <<=1;
        }
        *data++ = so_data;
    }
    ADC128_R_CS = 1;
    ADC128_SCK  = 1;
}

楼主(2020-03-04):
附ADC128S102操作时序,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ADC128S102时序

ADC128S102时序

网友A:
有没有实测一下时序波形呢?   对于外设控制,  最好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