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现在有什么厂家的芯片包含以太网MAC PHY的mcu?

楼主(2020-03-05):
(无正文)

网友A:
CH579   M0内置了以太网mac+phy。    CH563   内置了mac+phy
其他看到的以太网MCU基本都是内置了mac要外加phy的

网友B:
NuMicro® M487 乙太網系列以Arm® Cortex®-M4F為核心,是帶有DSP指令集的高效能低功耗微控制器。其系統最高可運行至192 MHz ,動態運作下的功耗僅175 µA/ MHz 。 NuMicro® M487 乙太網系列支援1.8V至3.6V操作電壓,以及 - 40°C至105°C的工業級工作溫度。本系列額外配置10/100 Mbps乙太網MAC、RMII介面與硬體加密引擎,封裝型式包含LQFP64、LQFP128與LQF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