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流电源的电路结构

楼主(2020-03-05):
请问高压直流电源采用什么电路结构,他们输出几十KV-几百KV,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结构?有的输出电压精度还很高,是什么控制技术?这种电源输出电流很小,一般是mA或uA.

xch
特斯拉线圈升压,多级分布整流

网友A:
典型的,专用高压包+半桥变频控制,就可以实现功率较大的高压直流电源,开环控制那就是典型的工业静电电源。高压侧采样反馈控制,则可以实现很精确的恒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专用高压包+半桥变频控制,就可以实现功率较大的高压直流电源,开环控制那就是典型的工业静电电源 ...

请问半桥变频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套词来了,

遇到难题了不是?

知识不是随手可得的大白菜呀

网友C:
高压直流小电流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lz可以找开关电源方面的书,先了解下概念。这样有利于理解别人的回复。

网友D(2020-04-10):
高压电源的实现方法很多。还是要根据具体的输入输出参数来确定方案的。不同的电压高低、功率大小和负载特性,采用的方案都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