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
单片机:STM8L052C6 (供电:1.8-3.6),4.2v锂电池:见图片过放电保护电压:2.7v±0.1v。还有一个蓝牙透传模块(供电:1.8-3.6)。单片机需要用AD采集一个摇杆数据,那么供电是否可以用一个电源转换芯片,输入接Vbat,转成2.5V给单片机和蓝牙供电。有什么隐患么,有推荐的电源芯片么

网友A(2020-03-06):
选择可以升降压的高效率DCDC

网友A:
有那种效率比较高的,鼠标用的

网友B:
能详细推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