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的HSUSB做为HOST时,可以强制为全速吗?

楼主(2020-03-05):
如题,当接入高速外设时也强制以全速运行, 可以吗? 如何设定?

网友A:
可以把ECHI的部份关闭,保留就成为OHCI的定义。

网友B:
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没提供例子吗

网友D:
应该不必须外部吧,我记得PLL

网友E:
默认就是吧

网友F:
有方法吗

网友G:
M480有EHCI?我咋记得只有O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