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滞回比较器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20-03-05):
各位大佬:

图1是小弟的比较器电路,滞回电阻为62K,滞回区间为1.18V~1.26V。VIN_12V为适配器输入,经电阻分压后,VIN-入口处为1.352V;
现在问题如下,如图2,黄色波形为VIN_12V,绿色为比较器输出VOUT,在适配器插入的时候,比较器的输出电压VOUT存在过冲,
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大佬们赐教,不胜感激。

xch
看电路Vout 连接了100nF电容。看波形10uS 跳变1V,说明瞬间对电容充电电流达到10mA。这个电路不可能。 所以,这电路或者波形 是假的。

网友A:
q1103上面是啥电压,看着像跟随器。
比较器vout是开漏输出,上拉电阻接多大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103上面是啥电压,看着像跟随器。
比较器vout是开漏输出,上拉电阻接多大的电压? ...

Q1103上面是POWER KEY信号,量测这个波形的时候,POWER KEY没有按下,因此Q1103 D级是开路的,应该不会带来影响;
上拉电阻接的是VBAT,4V电压,如图2中的绿色波形

网友A:
C1267 焊掉,有改善吗? 绿色波形,有点像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67 焊掉,有改善吗? 绿色波形,有点像电容放电。

这个没试过,电容放电也不会产生过冲吧,电压下降可以理解。

网友B:
过冲很可能是适配器带来的共模干扰,你可以试着把适配器的-输出直接连到你的电路板上,然后用开关控制+输出到VIN_12V之间的通断,如果过冲消失那就是我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冲很可能是适配器带来的共模干扰,你可以试着把适配器的-输出直接连到你的电路板上,然后用开关控制+输出 ...

我在板子上飞线,用外供电源模拟VBAT_4V与VIN_12V,手动开关12V电源,波形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板子上飞线,用外供电源模拟VBAT_4V与VIN_12V,手动开关12V电源,波形还是这样。 ...

外供电源输入有共模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板子上飞线,用外供电源模拟VBAT_4V与VIN_12V,手动开关12V电源,波形还是这样。 ...

你手动开关12V电源的哪部分?画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