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疑难杂症???(新手求教)

楼主(2020-03-05):
先附图如下:这两路使用同一个电源输入,输出又完全串在一起(原来的设计人员想的是一路做备用)。
前级电路可以不考虑,现在是用开关电源测试;后级的负载仅3个:1个STM8芯片(3.3V用作电源及基准电压)、1个811电源监控芯片、1个CN303电压比较器。
电路板上,无其它电压可以高压串入(感应电???)
故障问题如下:
1、正常应输出3.3V,但是偶尔上电(12V)会输出4.2V???
2、拆掉TPS62132一路,保留HT7333-3时:输出6V多,HT7333-3被烧毁
2、拆掉HT7333-3一路,保留TPS62132时:当输入电压大于11.9V时,正常输出3.3V;当输入电压小于11.9V时,输出6V多

还望请教各位大侠,多谢指点!!!

楼主:
自己皮一下,希望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没必要备用,除非一路用电池,
输出电压要串二极管而不能直接并联,
HT7333,LDO一路压差比较大,串120/0603的电阻功率不够吧

网友B:
要看你的PCB,估计是自激震荡了,DCDC最怕这个

网友C:
错误太多,
1、LDO 算下你的电流 12V转3.3V (压差8.7V *I )损耗比较大.要均摊到前端电阻和LDO
2、DC/DC  要看下参考设计, FB都么有接, 对应PIN信号功能要了解下,
3、D9要接到输出那边吧,2个输出不能直接连起来。要加二极管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太多,
1、LDO 算下你的电流 12V转3.3V (压差8.7V *I )损耗比较大.要均摊到前端电阻和LDO
2、DC/DC   ...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