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免晶振

楼主(2020-03-05):
想请教一下为何作为USB从设备时,M4521能免晶振,而M452没说这一点?
如果作为从设备,M452不使用晶振稳定吗?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不想加晶振,因为加了晶振,它停振时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m452是旧的设计,內置 22.1184 MHz 晶振 ( 在25 ℃ ,5V時精度1 % ) ,但对usb的应用需外挂晶振。

m4521才有对usb校正的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52是旧的设计,內置 22.1184 MHz 晶振 ( 在25 ℃ ,5V時精度1 % ) ,但对usb的应用需外挂晶振。

m4521才 ...

原来这样,如果M452推出新款时吸收M4521这个设计就好了,毕竟M452有DA资源,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它的。

网友B:
外挂比较科学

楼主:
主要是外挂晶振碰到低温或高温,甚至焊接不当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外挂晶振碰到低温或高温,甚至焊接不当都容易出问题

是的,所以内置的RC其实也可以凑合用。

网友C:
先在开发板上试试。

网友C:
可以看看这部分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也而已。

网友D:
试试看,能否稳定。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出厂对内部振荡器做了校准

网友B:
免晶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