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20-03-05):
同相比例运放电路,实际使用中不小心将同相端和反相端接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this is ia comparator with hysteresis, not a amplifier.

网友B:
单运放里,TI和Microchip都有几款,同相端与反相端与常见排列反过来的,如果楼主实在不想改版,可以找找这种,不过后面供货交期就要当心了

网友C:
如果输入用反了就是比较器了

网友D:
叫啥滞回比较器,属于施密特触发器了

楼主:
谢谢给位指导,确实是把运算用作比较器的情况。 这种电路的接法运放属于非线性区域,虚短不成立,所以错误。

网友E:
同问,很疑惑,虽然没碰到这样的情况,但同向比例运放在正负极搞反的时候,为什么虚短,虚断原理失效,变成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问,很疑惑,虽然没碰到这样的情况,但同向比例运放在正负极搞反的时候,为什么虚短,虚断原理失效,变成 ...

negative feedback disappear

能否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资料,运放没有规定反馈一定要接入负端啊?

网友F:
变成双稳态触发器了。

网友G:
输入相位接反了,电路就完全不对,原设计功能不成立。就楼主图而言,连反馈都变成了正的,不再是比例放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egative feedback disappear

---- 借楼主的这个贴,把运放闭环增益重新推导一遍, 如果运放输入端正负端接反,电路变成正反馈,和反馈因子相位变成180度接入负端是同样的道理,此时电路会推导出Dout/Din = 正无穷/0,电路变为振荡电路,输入端细微的噪声扰动会导致输出端产生剧烈的变化。
感谢楼主的一个无心之失,让我也加深对运放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借楼主的这个贴,把运放闭环增益重新推导一遍, 如果运放输入端正负端接反,电路变成正反馈,和反馈 ...

点赞。通过实践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回归理论是提升自己的最佳路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同问,很疑惑,虽然没碰到这样的情况,但同向比例运放在正负极搞反的时候,为什么虚短,虚断原理失效,变成 ...

虚短和虚断是建立在负反馈的基础上的   接反后 负反馈不存在了  那么就不适用虚短和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