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测量仪表产生误差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03-05):
电子测量仪表产生误差的原因有哪些?
在测试测量中广大工程师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测量仪器仪表,针对于不同的测量要求,选择不同的测量仪表,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仪表产生误差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难题。今天,大家具体了解一下电子测量仪表产生误差的原因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电子测量仪表的误差分析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测量工具带来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综合分析,造成误差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测量方法不正确。
第二,测量设备没有矫正或有偏差。
第三,测量人员操作不熟练。
第四,测量过程中有干扰源存在。
这些误差有些事由于测量系统引起的,有些是偶然因素引起。下面就造成误差的原因作出简要介绍。
1 仪表本身误差
仪表本身的机械性能或电器结构不完善往往会造成仪表本身的误差。例如在使用仪表之前,没有进行校正,因为有的仪表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零点会发生偏移,刻度的划分不清晰等。这些误差的消除办法主要是通过在使用之前对其校正进行修正。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部分设备的更换,同一试验的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等方法避免。
2 仪表使用误差
使用误差是指在使用过程中由试验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的。在安装时,对仪表放置,调节,或者是安装都要符合仪器的使用规范。不当的操作会对测量产生不定方向的偏差。例如分光光度计在使用之前要预热半个小时,如果没有预热的话可能会导致误差的形成。这种误差避免或者降低的方法是向有经验的使用者进行咨询;仔细阅读仪表的使用说明书和工作原理图纸,弄清楚仪表的型号,结构,在详细地了解使用方法之后再使用。
3 仪表人为误差
人为误差通常是由于测量者本身造成的。这种误差往往能够避免,大多数都是由于操作者的粗心大意而引起的,或者是操作不当引起的。例如,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向读数,使用时姿势不正确等。要避免此种误差,需要对测量者事先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测量素质和责任心,增强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4 仪表环境误差
环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对一些高精度的仪表。外界环境通常包括有温度、湿度、电场、磁场、电磁波等。不同的测量仪器对应的敏感因素不相同。例如某些测定仪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环境在较干燥的环境中,环境湿度太大或者波动会对测量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超声波流量计在安装使用时,如果外测量现场存大较为严重的声波干扰,则极有可能对于测量的结果产生影响,严重的甚至导致测量无法进行。所以我们要先仔细阅读说明书,操作过程中尽量避免因受到外界条件干扰产生误差。
5 仪表理论误差
理论误差是仪表在设计时是根据理论上简化过的近似公式来设计的,这种不科学的仪表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误差,即便是完全按照上述四项进行操作,其结果也不正确。修正误差的方法是加强仪表的理论学习,用更加科学严谨的理论进行仪表设计。
解决误差的方法有原则性的指导方案,也有具体的调整方法,具体来说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仪器减少系统误差,以及选择更为精确的测量及计算方法降低人为因素引起的误差。只有通过合适的手段避免或降低误差,才能使仪表设备长期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得出的测量结果才能够更准确,更加符合我们的使用要求。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安泰测试。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