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时钟程序老是出错

楼主(2020-03-05):
自己做的板子,跑马灯程序烧进去运行没问题。但是一旦用到时钟初始化的程序就出错。

网友A:
你的xt1和xt2都连接晶振了吗?

网友B:
从你的硬件电路图看也有问题,线看起来链接起来了。。

网友C:
你的硬件可能并没有正确连接在一起吧。

网友D:
该连的晶振都连了,不过怎么判断它起振没有呢。

网友E:
我对时钟这块不懂,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晶振关系很大,对晶振有什么要求。

网友F:
晶振一般要配和适当的负载电容才能正常起振。。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有可能晶振受到万用表笔或者人手的影响,从而恢复起振。

网友H:
去耦电容怎么接地端如何处理。

网友I:
无论我运行什么程序,晶振都会起振吗?

网友J:
应该没有啥问题了吧。注意电源纹波,干扰等情况。。

网友K:
用示波器看,混乱的波形,一头接晶振脚,一头接地也是0,是不是坏了······

网友L:
我想问一下,不接晶振的时候,那个接口会有电压吗?

网友G:
我要要把数据传到PC,但是大概采样率要达到40k-100K,好像单片机传输速度没这么快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M:
时钟工作正常吗

网友N:
量一下时钟是不是起振了

网友O: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P:
换一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