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i2c使用

楼主(2020-03-05):
最近在用stm32f401re做一款热成像设备需要用到I2C,这里总结一下遇到的坑。

一开始调试我用的是开发板飞线接传感器,SCL SDA加4.7k上拉电阻。使用硬件I2C时读写大量数据时经常会遇到HAL_ERR和HAL_BUSY,只能通过复位I2C和软重启解决。后来改用模拟I2C,在抓包时发现又是会出现10ns的毛刺信号,头疼。
初步怀疑是因为用杜邦线飞线导致的,后来打的样板回来后焊接调试发现果然好了。希望亲们下次调试I2C时注意

网友A:
你最后是用硬件还是模拟?

网友B:
用硬件还是模拟,其实你的10ns,可以将上拉电阻变成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