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单片机并行读取传感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03-06):
传感器是个激光位移传感器,输出21位数据,一个地信号,一个strobe选通。当strobe高电平时,21位数据有效。我把21位数据信号直接连到单片机的21个GPIO,strobe信号连到另外一个GPIO口。现在示波器测量strobe信号,是个10KHz、0.3V的脉冲信号。

1. 可以这样直接连吗,输入单片机的信号是不是要加放大?如果要,有没有现成的芯片?是不是什么收发器之类芯片。
2. 像这种用单片机并行读数外部数据,一般应该怎么做,有没有专门的并口转串口芯片。
3. ST单片机有个FSMC接口,用来并行读取存储芯片,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并行读取其他数据

不需要,你要看165的时序图操作端口。
@zyj9490 :多谢老哥, 得用三片74165吧, 并口转完串口后怎么用单片机读取, 用SPI行吗.
并转串。前打错了一个字。
可用74165进行并转口,MCU的GPIO太浪费。硬件上倒是省事了,低速与硬件不相配。MCU外部使用受到限制。

网友A:
74LS165并入串出

网友B:
激光传感器,并口线还挺多。并转串就慢了。不过速度要求不高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S165并入串出

T叔,哪里有参考电路

楼主:
奇怪,昨天侧着strobe信号0.3V,今天变成3V多, 数据信号也是3V多,

楼主:
好像是信号带负载时信号会增强, 或者是传感器检测到空载时,处于省电状态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衰减倍数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衰减倍数变了

不是,现象很奇怪,单片机通过JTAG和usb连到PC, 少插一根线,strobe信号就变成0.3V不稳定信号,JTAG和USB都插上,strobe信号就正常了,谁能解释下

网友D:
MCU的IO口配置错误,也会导致传感器输出信号被拉低。

网友E:
怀疑楼主的示波器探头接地不可靠,接上JTAG和USB后通过电脑把地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