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嵌入式,但这行究竟是啥样?看大佬带你解读!

楼主(2020-03-06):
想搞嵌入式开发?但是这行业究竟什么样?先来了解一下嵌入式工程师月薪的真实情况吧!

应届毕业生

正常只要能入职从事基本的开发工作,有人愿意带你,月薪是12K+,但不同公司不同月薪,你能进阿里,显然比小公司高;同时不同城市不同月薪。你在北上深跟省会不能比,同样技术水平至少高3K;最后是学历,一些公司就是很古板,本科就比专科贵,硕士就比本科贵(无法承担项目开发的情况下,会看这些)。但整体月薪平均会维持在12K这个标准,不排除少数差异。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目前一些培训机构,改应届生简历达到高薪目目的。在嵌入式行业相对少,但是andrid、ios这些应用层开发岗位比较多,大多数培训机构把应届生学历改成几年工作经验。结局是企业期望高,而他们又无法独立承担开发任务,最后导致无法通过试用期。这种另类的应届生高薪是明显不靠谱的,如果你是应届生请注意。

有经验的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月薪

目前来讲,一些小公司更愿意去找能直接创造价值的成熟工程师,月薪不用说至少都是2W起,甚至为了挖人,开的更高,否则根本留不住人,如今猎头横飞。只要你把简历挂在网上,三天两头就给你推荐。人往往是经受不了诱惑的,如果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讲损失很大,毕竟招人到磨合要成本,耽误项目进展就更不值当了。

但一些大公司由于名气在,不怕好手不来,月薪相对固定,企业都有自己的标准。例如阿里、百度、乐视、小米、TCL、美的等等,他们也都在做智能产品。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据了解是30-40K,15薪是最基本的行情,还有就是一些老牌的嵌入式产品的企业,月薪也相对可观,整体月薪位于30K-50K之间吧。

要说嵌入式工程师月薪比较差的往往是外包公司,一些公司不愿意高薪养人,有项目直接给一些外包公司做,这样的公司招人相对物美价廉点。要求也不是太高,能干活通通都要,并且上班时间比较长,月薪水平相对行业来说严重拖后腿,但比较锻炼人。连续开发几个项目能跳就跳吧!除非有上升管理岗的可能,个人之见。

以上基本对嵌入式工程师月薪做了一个基本的阐述,嵌入式技术近年来确实很火,对那些找不到人生未来方向的毕业生(高中学历以下就省省吧,企业说招人有要求),入行做嵌入式技术开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眼中的嵌入式工程师是什么样的?

经常会有初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是学物联网工程的,在学校编程和嵌入式都有学习,前段时间集中实践发现自己对嵌入式挺感兴趣的,但身边从事硬件的学长学姐几乎没有,也不知道从哪里获得过来人可靠的消息。

所以想问问从事嵌入式的工程师平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现在的就业现状,工资待遇如何,还有就是比起从事软件开发有哪些区别?

以下是网友的回复:

@六角角爱得瑟:2011年毕业搞STM32,主要在工业方面。单片机,工业方面人家用PLC,通用方面市场很成熟饱和,只能做做定制化集成研发,先天条件不好,仪器什么的公司不舍得投入,就业面窄…

@还是我海瑞啊:做嵌入式,你需要对各种微处理器(比如ARM,DSP等)、外围芯片(比如各种传感器)、上位机开发(比如VC++,Qt)都要很熟悉,而且这条路路很漫长,没有几年功夫积累,很难出师。如果在十年前,我强烈建议你学,因为那时候嵌入式行业需求比较大。现在如果你有一条路走到黑的热情,不反对你从事嵌入式。

@theWDJ_Drzzm32:看目前是偏向自动化方向还是计算机方向,还是机电方向。一个偏控制,一个偏网络,一个偏测量。嵌入式难在系统架构,做到后面你就是出方案的,不做详细的东西,收入也非常可观,但是需要很广的知识面。这些芯片都只是工具,重要的是你要拿来做什么。

比如你学嵌入式,然后去大疆做飞控研发,就是很好的路线。或者去做农业物联网,智能物流智能家居之类的应用。如果自己有能力,一定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写写程序画画板上。

@sem2-_-:别搞嵌入式(单片机),在制造业中就是钱少事多,单片机从业人员平均水平不高。

@不发出来sci不改名:嵌入式也要分吧……某厂fpga研发还是很有前途的...要是只弄个单片机或者dsp啥的门槛有点低……

@野稻穗上的小蚂蚁:嵌入式技术难,工资低。。但是转行软件,你会发现门槛更低。你进互联网公司会发现各个专业五花八门,什么法律的,经贸的,什么生物学历史学的啊,都转行做软件。

@就是想要清净点:嵌入式软件。。。不是说一定做单片机这些啊,可以做网关设备开发等,工资并不低。

@老张一笑:楼上有人说了“技术难,工资低” ,仔细考虑下为什么就行了,比如你做智能云控(只做开关及状态),这样一个程序如果你有丰富经历,一天完成了吧,后期你的工作可能修修补补,一直就这几款产品。对于你的可替代性很低,但是你确实不会再给公司带来更高的价值,但是如果你自己要做一个产品就比较主动了。

@风中的何琼:很难,这个很难,没有人带你,怎么学,就跟着视频吗?能看清操作吗?有器材吗,烧钱烧得起吗,实验室随便用吗?这个东西要动手啊,没有好的各种条件,不十分建议学。

@庞拟:来,看我们的嵌入式工程师“软硬件都有” 的工作日常。

还有朋友这么说:

别听他们瞎叭叭,嵌入式软件工作范围超宽,知识体系太庞大。依我看呀,所有互联网都是嵌入式软件。可以去华为做网络,去巨头做云开发,去Ai做开发,去小公司软硬通吃……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水平,做过多少项目,用过哪些技术,看过哪些书籍,是否有那么一点点的热爱。

还是要看做那个方向的,如果是搞操作系统的,个人认为非常有意思,Linux内核的代码写的简直就是艺术,把我迷的无法自拔,但是看公司做单片机的同事写的代码,简直不忍直视 。
嵌入式工程师需要转型?

物联网时代,嵌入式工程师应尽快转型

嵌入式工程师转型到物联网开发有两种方式: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主动转型,是指传统的嵌入式工程师看到物联网发展的大趋势,主动在企业内部申请参加与物联网相关的新项目开发工作,或者为企业出谋划策,建议企业将传统产品转型到物联网产品。主动转型的嵌入式工程师会非常关注新的物联网开发平台,积极参加物联网开发技术研讨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物联网开发新技术和新知识。被动转型,是指企业本身看到物联网发展趋势,开始着手将产品升级成物联网产品,由此要求嵌入式工程师参与到物联网产品开发之中。

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转型,嵌入式工程师只要积极参与到物联网开发当中,努力学习,就一定能顺利地胜任物联网开发工作。因为物联网系统本身就是嵌入式系统的自然延伸,嵌入式系统通过增加无线通信、手机APP和云计算平台实现了物物相连的一个大系统。

当然,学习物联网相关知识,掌握物联网开发所需要的新工具,是必须经历的过程。比如蓝牙和ZigBee通信协议的相关知识、Android 智能手机编程技术,这些都是传统嵌入式工程师以前没有掌握的技术。所幸的是,目前高校已经开设了物联网专业,培训机构以及物联网技术平台企业(比如ST 和NXP 等)都有不错的培训课程,许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大量物联网开发书籍,互联网上有许多很好的物联网开发视频教程,开源社区也有许多开源硬件和软件,比如IntelArduino101和FreeRTOS。

现在,学习物联网开发的基础条件很好,关键在于自身。如果你一直抱着等等看、以后再说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加,学习新技术的热情和能力都会有所下降。物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嵌入式工程师应尽快实现转型。

嵌入式工程师要依靠项目成熟

最近,我与一些学生进行了交流,大家就嵌入式系统工程师这一职业谈了一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嵌入式系统工程师的发展前景;二是嵌入式系统涉及的面太广,不知该如何学,从而难以**。

第一,关于嵌入式系统工程师的发展前景。本人从事该方面的工作已有40多年。从最初制作硬件到后来软件硬件都做,从开始的单体设计到后来的系统设计,我感到嵌入式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同时也充满了挑战。有一点感受:嵌入式系统越做越有味儿,几十年前许多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不会因器件的迅猛发展而被淘汰,关键是你要跟随时代不断学习新东西。在我看来,嵌入式系统工程师前途一片光明。

第二,嵌入式系统涉及的面确实比纯软件要广。不但需要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电路基础、信号与系统、电子线路等功底,还必须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而要得到实践经验的环境并不是像做软件那样,有台计算机就基本能解决问题。因此,培养一个成熟的嵌入式系统工程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你没有测试仪器、加工环境、高人指导,确实不容易理解和掌握硬件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寻找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软硬件实力,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和技术面,得到较快的成长,从而胸有成竹地开展嵌入式应用系统的开发。因此,建议嵌入式爱好者要努力实践,通过项目提高自己,追随老手成熟自己。

嵌入式产品开发要着眼于服务

传统嵌入式系统的特点是通常未接入互联网、功能相对简单、采用的芯片资源及性能有限,因此嵌入式工程师有能力,同时也需要根据应用的需求深度定制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以获得最优化的效果。进入物联网时代后,嵌入式系统需要更多的互联网化、智能化,功能日趋复杂,同时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芯片也更为复杂,从芯片到应用的深度软硬件定制已超出嵌入式工程师的个人能力。因此,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也将会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基于芯片提供特定领域的增值服务。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嵌入式工程师不再具有从底层定制整套软硬件系统的能力,以及出于对产品开发周期、成本的考虑,面向最终产品的嵌入式工程师越来越多地希望基于服务而非基于裸片开发。另外,由于物联网时代嵌入式系统应用场景多样化,基于芯片的中间件或服务也呈现多样化、专业化,会给开发特定领域服务的嵌入式工程师带来机会。

二是基于服务的嵌入式产品开发。同样基于前面分析,面向最终产品的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也将不再直接从芯片裸片开始开发产品,而是选择具有良好中间件或服务等生态系统的芯片作为产品的平台。这一趋势从近年来Arduino受欢迎的程度便可知晓。另外,手机上的APP开发实际上也是基于服务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未来更多领域的嵌入式系统也会逐步采用类似的开发模式。

#include<东.h>

随着时代的变迁,嵌入式系统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传统的嵌入式概念也得到了延伸。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名词,如3D打印、四轴飞行器、VR、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4.0等,可以知道相比于传统嵌入式,如今的嵌入式开发需要更强的控制器、更大的RAM、更快更安全的网络性能,同时需要结合传感器和云计算技术。显然,对嵌入式工程师的要求更高了,类似于制造业产业升级,我们嵌入式工程师也要升级!

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学习,不管处于哪个层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紧跟时代步伐。这里想特别说一下开源。如今的世界是开放的,软件的开源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嵌入式工程师在开发产品时不能像以前一样封闭,应积极融入开源社区,以开放的态度去学习。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另外,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嵌入式工程师需要重视对知识的管理,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多写技术博客,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开发速度。同时由于开发模式的转变,如今的嵌入式开发是模块化的开发,会更便捷、更注重成本和用户体验,所以嵌入式工程师应该提高服务意识,不能只考虑技术问题,要多从客户、用户角度思考问题。我曾想,以后会不会出现以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呢? 最后,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今天,嵌入式工程师应该多实践、多思考、多交流,但也不能在浪潮中迷失自我,还是需要花点时间沉淀下来,用心做好对社会有价值的产品。

yoummiegao

将产品融入物联网大网,硬件同质化,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后期服务上,也许会有更多的软件工作,也许会向系统工程师转型!

傅羿

用电视剧老九门的一句台词开始:入此门者,当放下一切希望! 不过切勿理解错了,不是做嵌入式没有希望,而是说,进入嵌入式的门,放下的越多,才会收获的越多!

今天,知识爆炸并不稀奇,但是,却引发了职业更迭的担忧。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火爆异常,应该说,一定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所以,嵌入式工程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拥抱并融入智能时代的浪潮。自信地说,我们在社会所处的工作位置至关重要,再智能的软件也不能缺少一个优秀的硬件作为支撑。今后我们应该往智能化方向转型,在硬件和软件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将嵌入式也智能化。简言之,是不是被时代所宠爱,就要看我们怎样把嵌入式设计和智能应用结合。至于转型,我看还是有必要的,就叫“新嵌入式”工程师。

行业顶级专家对嵌入式工程师的10点建议
1.了解网络互联的意义

通常来讲,如果某个人懂得用C或者C++语言编程,其实已经证明这个人是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了。或者可以说,这个人都已经可以凭这点解决许多工程问题了。

不过呢,懂得网络技术将会使这个工程师获益良多。举个例子,一个优秀的嵌入式工程师有时候会参与到将虚拟XML植入到嵌入式系统中的项目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通过利用各种底层标准和专有协议来作用于网络的抽象层,最终可以实现各独立器件间的自发式大数据传输处理。也有人将此理解为网络小设备的“即插即用”版本,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来自Ken Wada,Aurium Technologies董事长

2.掌握搜索技术

这里讲的不是关于搜索引擎的技术架构,而是普通的搜索引擎的使用。也就是说,嵌入式工程师要懂得利用手上的搜索工具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

要学会高效的寻找对自己有用的开源代码,浪费时间在自己琢磨开发上是非常不明智的,一定要懂得利用网络中已经存在的那些共享资源,那些已经足够支持你的想法了。

尽量把自己融入到各个有含金量的社区和论坛中,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会员,反过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从那些人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帮助,这绝对会使你事半功倍。一定要避免自己憋在家里绞尽脑汁地试图单兵解决问题,“开源”,在专家的共享互动中能显示出巨大的技术能量,要懂得激发和利用这种优势。

--来自Michael Anderson,PTR集团首席科学家

3.软技术同样重要

这里的软技术同样也不是指软件技术,而是相对于纯技术而言的工作技能,比如管理技能或者与客户沟通的技巧。这看起来虽然不像是嵌入式工程师的工作范围,但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些技能,其实对于工程师本身在加深技能水平和扩展能力范围上有非常大的帮助。

通过项目管理和了解客户的行业特性,可以帮助嵌入式工程师了解身边优秀企业做某个项目时的出发点和难点,这会让工程师在自身整体质素上有较大的飞跃。太倚重技术或太倚重管理都不是好的方法,在两者间获得一个平衡才能让嵌入式的专家发挥最大的潜力。

--来自Matt Liberty,Jetperch公司创始人

4.积累实时操作系统技术经验

目前有个趋势,是那些既掌握了正规架构的开发知识、又能在RTOS(实时操作系统)下工作的工程师们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所要求的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这是因为这部分人既掌握了开发各种看重安全的产品所需的必要手段,又了解硬件的一些并发机制。比如一个CPU可能随时被调用去执行另一个任务,这时这类工程师将明白如何确保当前使用的一些资源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类工程师会懂得如何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保护现有资源不受其它突发任务和程序的影响。

因此有些专注于小型器件但没有在实时系统下工作的工程师们不妨开始接触一些的开发技能。比如VxWorks、Green HillsINTEGRITY,或者 Micrium μC/OS等。近来对于嵌入式Linux的需求也非常强劲,因为Linux是属于拓展性非常强的操作系统,你可以把它做成专用于计时和调度的系统上传到任何需要的硬件上,并针对系统的进一步优化和控制进行核心部分的开发。

--来自Henry Wintz,Randstad Technologies方案经理

5.多元化的技术方向

如果你是关注在准系统或者小型MCU领域,那么最好是去上一节Linex驱动的辅导课程,这种培训能让你今后很容易就转移到安卓领域。而如果你当前是专注于大型系统,那就建议去试试准系统的学习。也就是说,通过制作移动App和学习后端服务知识,可能会让你获得新的开发视角和资源储备。
另外,也可以去了解下开源硬件,如今可以随时买到大量的开发板,这使得工程师们不需要整天围着硬件打转,而忽略掉算法上的研究。
虽然这种貌似跨界的做**让有些工程师感觉失落,曾经在硬件上的成就突然折半了一样。但是其实这种技术多元化的理念可以让你的职业道路越走越顺畅,那些只是专注在某一方向上的人,很可能会在短期内遇到自己的瓶颈。

--来自Jen Costillo,Rebelbot公司首席顾问

6.紧跟处理器最新趋势

有些人**每年都学习使用一项新的软件,在他们认为学习越多的软件工具就越有用。不过这只是对于纯粹的软件工程师而言,他们需要处理一些专门的应用需求。而嵌入式工程师,则需要多注意芯片方面的学习,深入了解C或者C++非常关键,但是在重要性方面,最新的编程语言却很难与最新的处理器技术相提并论。

嵌入式专家来说,其天职就是了解各种处理器。嵌入式工程师使用的是有限资源的系统,所以了解现存可用的那部分资源就非常重要。“Go”这样新潮小巧的编程语言也许确实是很强大,但有个问题是它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有限资源的环境中运行。

每个工程师学习到的知识有深有浅、有窄有宽,但真正让你成为专家的,是很小一部分你非常专精的那些技术。

--来自Elecia White,Embedded.fm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7.尽情享用开源软件

客户们总是想把数以千计的软件包塞进他们的系统中,所以这个时候,嵌入式工程师们对使用大量的开源软件一定要心安理得。
同样,让自己只是浸泡在单一的技术领域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你手上的那点技术量很可能短期内就过时或者遭遇瓶颈。对硬件和软件的两手掌握非常重要,目前来看,做到的那部分工程师们在行业中都非常吃香。

--来自Rob Oshana,飞思卡尔半导体数字网络全球软件研发总监

8.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

具备系统的思维能力对一个嵌入式工程师来说非常重要,经常能看到一些团队由于没有在初期建立明确的需求框架、验证策略和符合性演示计划而导致整个项目过程非常艰难。嵌入式工程师们都应该牢固掌握一些项目管理的技能,这样才会有能力保障项目的完成日期。通过技术与系统语言来理智地阐述项目会面临的风险,这种能力将给一个嵌入式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带来巨大的优势。

--来自Adam Taylor,E2V公司电气系统工程主管

9.学会良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仅是嵌入式工程师,所有类型的工程师其实都应该学会高效地表达自己想法或打算。很多时候,主管都会被迫打断一些初级工程师的讲话,请求重新解释某个概念,就是因为工程师们常常都在忘了重点的情形下不停地自己说下去。这时候,其实借助图形的说明方法其实是效果最好的。
早期都是使用一些流程图来阐释概念,现在看来这些稍有点过时了。但嵌入式工程师们都至少应该掌握基础的制作块图、状态机图、图片、云形方形等手段的能力来辅助阐述一些概念,这在讲述一些运行原理的时候尤其有用。
这很容易理解,想想一个给控制器写软件的开发人员坐在前面,你却在试图用一个全文字的工具来为他阐述机器的运行机制,这简直是灾难。

--来自Jean LaBrosse,Micrum公司董事长

10.学习无线连接技术非常重要

在接下来的1-3年里,嵌入式工程师最好能够详细了解那些常用的无线连接技术,尤其是WiFi和低功耗蓝牙技术等。

众所周知,与嵌入式设备互动的最佳端口就是智能手机,至少在消费电子领域是这样的。消费电子厂商和其它一些行业厂商都已经搞明白,纯粹一个嵌入式设备远远比不上一个手机能提供给用户的使用舒适度。最主要的是,嵌入式设备将需要与智能手机的程序相连接,以达到自身升级和问题修复的目的。

--来自Chris Svec,iRobot公司高级主任软件工程师

虽然所列的技能里面有些会存在争议,但至少这是通过正式询问多名嵌入式专家得到的信息,代表着每一项都至少是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非常重要的技能,而除此之外,唯一没有争议的一点,应该就是电子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工程师要随时且积极地学习新技能,才能保持与时俱进。

嵌入式工程师现身说法

本人做过技术开发工作多年,从焊电路板的小工程师逐渐做到项目经理、研发经理,现在做到总工程师,作为工程师有亲身的感受,作为研发主管,对工程师的性格、心理和知识结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现在把自己的一点感悟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欢迎补充完善。
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是成为高手的必要条件,喜欢新生事物,对问题喜欢刨根问底,以钻研为乐趣。那种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仅仅把工作当作饭碗的人连熟手都成不了,更何况高手。有好奇心的人,可以为解决一个问题通宵干,躺在床上也在寻思解决方案,这样的人就是高手的胚子!
做事谨慎细致,考虑问题全面

技术工作来不得半点粗心马虎,否则问题多多,后患无穷。甚至给生产、产品品质造成重大影响,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马虎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只可能当当助手,哪个上司敢把项目交给一个马大哈?改,难呐,本性难移!趁早找个理由炒他鱿鱼!

模拟、数字,高频、低频,软件、硬件,模具、结构,甚至文字功底也必不可少(撰写产品使用手册、工艺指导书等等也可看出一个人的专业水准)具备完善的知识体系。企业中的工程师不是研究学问,也没指望成为科学家,是为企业的产品服务的。因此,全面的知识架构对于迅速完成产品开发任务非常重要,复合型人才更为难得。

既然是高手,当然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否则,难以独挑大梁,只能做配角。没有全面的知识,要上升到项目经理、研发经理层面是不可能的。企业中的工程师必须时刻关注成本、生产工艺、用户需求、测试环境、采购渠道、配套厂家工艺水平等等许多方面,一点不慎后续问题就冒出来了。你的设计再好,工艺性差,车间生产装配调试困难,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或者配套厂家工艺水平达不到又有什么用?或者器件采购困难,经常影响按期交货也同样对企业不利。

时刻提醒自己,产品是赚钱的工具,自己才能的张扬要服从这一大前提。这里要特别提醒那些学历高,某方面技术精深,但对企业运作、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物流管理、行销模式、市场调查、用户心理是“二把刀”的人,不要自恃一点DSP皮毛就以为可以天下无敌,谦虚地深入基层,熟悉一切,虚心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才有大为!
思路开阔,能从市场、用户和生产工艺角度考虑产品开发

唯技术至上的人,思路狭隘,即使聪明过人,只能扮演一个处理具体问题的小角色。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赚钱,能赚钱就是好产品,不能赚钱就等于零。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研究所、大学开发的产品填补了多少多少空白,但在产业化过程中却总赚不到钱,最后落满灰尘。企业的工程师,务必**市场第一,用户至上的开发思路,你的工作仅仅是开发出低成本的、工艺性好的、品质稳定的,最关键是满足目标用户需求的产品,不能凭想象发挥,自以为是,要知道,用户永远是对的,你不能让他们服从你的思路,你每天窝在实验室,对市场又了解多少?,对消费心理又知道多少,别自以为聪明,道听途说几句话就轻易下结论!
现实、灵活的开发思路是高手的重要特征

企业的产品开发是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国家拨款的基础理论研究。树立市场化的研发策略是高手必备的素质!不要指望你能搞出超英赶美的世界级产品,你现在的实验条件、项目管理水平、人员素质、资金投入、信息交流等等和人家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你凭什么搞出世界级的东西?家电巨头投下数亿元开发手机,高手云集,十余年了,手机的核心技术还是人家的。

你做过的电路、编写过的程序千万人做过,你只不过东拼西凑地组合出了一个东西而已,必须要清醒地、谦虚地认识到这一层面。因此,在开发过程中,不要一切都自己开发、研究,大胆地借鉴国外的东西,绝大多数产品人家早已经普及,不妨照搬其中的功能模块,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去搞开发才是高明的做法。再者别人的产品经过现场用户的使用,许多隐患已经消除,水平再高的人做的新产品也会从用户哪里反馈回来一些缺陷,直接模仿别人的产品,即可消除许多缺陷点。同时,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研发费用,抢先一步推向市场,绝对是上策。当然,受到专利保护的技术要注意,仔细看看相关法律,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从事,体会一下总还是有办法的!

这里要一再强调,我所指的是“企业里受欢迎的高手!”不是科学院里的专家,不是陈景润!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企业里的高手,不仅仅要了解技术、工艺以及生产方面的知识,团队意识,管理才能,协调沟通能力,系统规划能力,甚至语言表达能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是高手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特别对毕业2-4年的年轻工程师提个醒,要清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要以为做过2-3个项目就飘飘然,人家也是那样过来的!其实还差得远!等到了二十七、八岁,你会逐渐明白的。学海无涯,除过极个别特殊天才人物,大家都是普通人,互有长短,谦虚谨慎,心态平和是成就大事的基础,总那么浮躁,狂妄,藐视他人,将导致团队合作困难,同事关系紧张,项目的进展必然不顺利,从而延长成为高手的时间,单纯从技术来看,不过在某个狭小领域有小小心得而已,距离经验丰富、技能全面的高手还有八年抗战的历程。

一般来讲,毕业5-6年,技术初步达到全面成熟(那些得过且过的人,二十年也成熟不了,现在几十岁来应聘的人也不少,水平还是马马乎乎),再逐渐吸收管理知识、市场知识等其他企业里所涉及的方面的技能,30岁左右基本圆满已经非常不简单了!时刻要有谦和的心态,是在团队中脱颖而出的必须条件。

关于嵌入式Linux的误区

最近经常有用人单位打来电话,问我这有没有嵌入式Linux方面的开发人员,他们说他们单位急需要懂得在嵌入式Linux环境下的软件开发人员,我回答说,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那么多,还招不到合适的软件开发人员吗?他跟我说,毕业大学生虽然多,但大部分都能力不够,不能达到他们的工作的要求。

该公司HR的一句话说出来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学和大学生就业的现状:一方面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很多用人单位和企业又找不到合适 的人才。

造成这种现象最基本的原因是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的严重脱节。造成很多嵌入式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还是很难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校在嵌入式教学方面重理论和轻实践,很多嵌入式专业的老师也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可能让他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让他去真正编写,调试一个应用程序就傻眼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可能从来就没有老师带着他们实际调试过嵌入式程序,也没有机会让你去调试嵌入式应用程序,那些看起来非常不错的嵌入式实验箱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实验室睡大觉,只有在上实验课的时候搬出来让大家看两眼,摸两下,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又要收到实验室睡大觉去了。这样的教学模式,如何能培养出一名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呢?出现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就不奇怪了。

嵌入式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只有多动手,多实践,多编程,多调试,多看书,多思考才能真正掌握好嵌入式开发技术。

现在很多同学也意识到了学校培养模式和社会需求脱节问题,有一部分同学也先行行动起来,开始注重培养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自己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问题,培养自己在嵌入式专业实际编程和调试程序的能力。但是嵌入式专业不同于其他学科,嵌入式专业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涉及知识面非常广的学科,对于初 学者来说,面对那么多教程、课本,那么多知识点,往往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这些知识点之间有什么关联,一脸的茫然,然后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折腾了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后,还是找不着学习嵌入式的方向,还徘徊在嵌入式开发的大门之外。

那么,如何从零开始学习嵌入式开发技术, 进入嵌入式开发大门呢,笔者根据自己的嵌入式学习经历和多年的嵌入式Linux教学经验,谈谈自己对嵌入式学习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练好基本功

嵌入式系统专业是综合了计算机硬件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以及电子电路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所涉及的内涵和知识非常广泛,包括: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单片机基础,C语言基础,操作系统,数据结构,编译原理,计算机控制,计算机网络等知识。

在真正学习嵌入式开发之前,首先要打好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C语言基础、数字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三门课程。对于C语言,至少能单独编写调试一个3 ~ 500行的程序,能够了解C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基本语句的使用,理解指针概念并能灵活使用各种指针。

计算机组成原理要能理解组成一个计算机系统的几大部件,计算机系统的结构,理解系统总线,理解处理器和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关系,处理器和计算机外设是如何协调工作完成某一项功能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是如何分工协作完成某一项任务的,理解软件是通过寄存器来控制硬件的。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要了解其基本原理个概念,能看懂简单模拟、数字电路原理图。理解数字电路中的寄存器,时序的概念,能看懂芯片手册和时序图。对于其他基础课程,重点要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何使用等等。

对于电子,自动化,通信,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在大二、大三开设的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中基本包含了以上的大部分课程。因为缺乏实践,可能学得不是很深入, 但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知识应该还是有所了解,针对一些薄弱环节,自己稍微加强学习一下,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学习嵌入式开发的基础。在嵌入式基本**习阶 段,最重要的是C语言和单片机基础,最好是能用C语言开发一个小的单片机程序,例如用C语言实现单片机和PC的串口通信,用C语言控制LED等显示,用C 语言控制数码管显示等小程序。在这个期间需要的学习工具就是单片机51学习开发板。

二、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

嵌入式开发基础知识学习完后,这时候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嵌入式开发基础了,可以进行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了。单片机编程本身也是属于嵌入式编程,但是 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单片机开发当作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基础,不把单片机开发作为真正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在这里我们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是指在带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 平台上的应用和驱动开发,特别指在嵌入式Linux平台上的开发。

单片机开发在很早以前是非常热门的,现在在一些比较简单的系统上单片机也用的非常广泛,随着硬件的成本不断降低,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嵌入式设备一般都采用嵌 入式Linux操作系统,在嵌入式Linux平台上进行开发,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嵌入式开发效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开发成本。由于 Linux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你可以通过阅读Linux内核来理解内核的实现机制,如果有需要,你甚至可以通过修改内核源码来提高系统的性能;同时, 全球参与Linux开发的队伍非常庞大,网上有大量的嵌入式Linux开发资料和源代码,很多你需要实现的功能在网上基本都能找到相关源码,参考一下别人 写的源码,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技术能力,近几年,随着参与Linux开发的人越来越多,Linux系统的稳定性、实时性有了很大的提 高,Linux系统无论在服务器上还是嵌入式设备平台上都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包括华为、中兴、朗讯的各大通信巨头都开始把自己设备的底层平台从 vxworks操作系统迁移到Linux系统,可以说嵌入式Linux是嵌入式技术发展一个方向,是嵌入式技术的一面旗帜。基于以上原因,我的建议是学嵌 入式开发,就学嵌入式Linux开发,相对于wince等其他的嵌入式平台,你可以真正学到更多的东西,学到嵌入式技术的精髓,同时他又符合嵌入式产业发 展的方向,不容易被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淘汰。

有了嵌入式开发的基础,又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那我们就要开始动手开始学习了,那如何开始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很多同学这时候就开始买Linux书籍,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Linux的书:什么《Linux使用基础教程》、《Linux源码深度分析》、 《Linux情景分析等》、 《Linux高级使用指南》等等。结果抱着这些图书看了10天半个月还是不知所云,当初学习的激情慢慢就消退了,最后不了了之,终究没有进入嵌入式开发大 门。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学习嵌入式开发的方法,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可循,找对了学习方法往往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就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 功。接下来我先分析一下同学们的几种常见的嵌入式Linux学习误区,然后提出一种比较合适的嵌入式Linux学习方法。

误区一、全身投入学习桌面或服务器版本Linux系统

很多想学嵌入式Linux 的同学经常问我,我不会Linux系统,怎么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于是他们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学习桌面版本Linux系统的使用,什么 redhat 、federo,、ubuntu等等都用过,如何配置Linux,Linux的各种使用命令都背的滚瓜烂熟,Linux各种服务器的配置,还原备份各种操 作非常熟悉,以为这样就学会了嵌入式Linux开发。其实这是一个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的误区。

Linux桌面环境只是嵌入式Linux的一个开发工具,开发环境而已。我们的目标不是学习Linux服务器的配置和使用,Linux服务器的高级配置和 使用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不属于嵌入式Linux讨论的范畴。我们进行嵌入式Linux开发,只是把Linux桌面环境当作一个工具,在Linux桌面环境 下运行嵌入式Linux开发工具,例如gcc 编译器,make工具来开发我们的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而已,对于嵌入式开发工程师来说,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Linux桌面版和服 务器的应用,只要能了解最基本的操作即可。现在的桌面Linux系统的图形化界面做的也相当好,跟window具有相同的易用性能,例如ubuntu很多 操作都可以在图形界面下完成,就没有必要去记每个Linux命令了。熟悉Linux桌面系统的使用和基本操作命令,安排1~2天时间学习基本就可以掌握 了。

误区二、直接阅读Linux内核源代码

很多想学Linux,在连Linux是什么东西,一点都还不会使用的情况下去就阅读Linux内核源代码,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Linux源码深度分 析》、《Linux情景分析等》等书。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看的头昏眼花,不知所云,最后只能放弃了。这也是同学们学习嵌入式linux的一个误区,在有 一定嵌入式Linux开发基础后,带着一定的目的去阅读Linux源代码,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技术能力,但是你在没有任何基础,对Linux一点都不 了解的情况下就去阅读Linux内核源代码,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只能是撞个头破血流。

以上分析了同学们学习嵌入式linux 开发的2个误区,那么如何正确的嵌入式linux开发呢?

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习嵌入式Linux也一样。在有了一定的嵌入式开发基础后,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比较适合的切入点是从嵌入式 Linux应用程序开发开始,即暂时先不去关心嵌入式硬件平台,不去关心Linux的底层驱动,先把精力集中在现有的嵌入式Linux平台上进行嵌入式 Linux应用程序设计开发。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绝不是看看书就可以学好的,需要多实践,编程调试。因为嵌入式开发不同于普通的基于PC机或服务器 的应用程序开发,嵌入式开发的应用程序是要烧写到嵌入式板卡或开发板上运行的,所以首先你要给自己购买一块开发板。

有了开发板后,先后开始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嵌入式Linux开发模型、Linux内核移植和文件系统、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移植、嵌 入式Linux多进程,多线程应用程序设计、嵌入式Linux网络编程,如果对嵌入式数据库或图形软件开发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学习嵌入式Linux数据 库开发或基于QT的嵌入式Linux图形应用软件设计。每学一章节都要通过相关实验来验证你从书上学到的东西,同时提高自己编写代码,调试程序的能力。这 个过程根据不同学员的基础不同,大概要花上1 ~ 2个月时间。学完这些课程后,你就有了在现有的嵌入式Linux平台上进行应用程式设计开发的能力,到一些嵌入式软件公司去,能够胜任在现有的嵌入式 Linux平台上进行上层的应用程序开发工作。但是目前你还不能进行嵌入式Linux系统和驱动的开发,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能在一个已经构建好的嵌入式 Linux平台上进行应用程序开发,而自己还没有能力根据实际需要去重新构建一个嵌入式Linux平台。要让自己有能力根据实际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嵌入式 Linux软硬件平台,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了,即嵌入式Linux系统和驱动开发。

三、嵌入式Linux系统和驱动开发

有了嵌入式Linux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序的基础,你已经对Linux的功能、Linux对应用程序提供的接口和系统调用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如何利用 Linux提供的功能来进行应用程序开发,知道如何来使用设备驱动来进行应用程序设计,有了这些知识后,你就可以更深入的去学习Linux系统原理和基于 Linux驱动的开发,Linux内核的裁剪,文件系统构,bootloader等等底层的知识了。

想要更深入学习嵌入式Linux系统和驱动开发,要学的内容非常多包括计算机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知识。这时候你可以参照以下的学习思路,因为嵌入式 Linux系统和驱动的开发,和底层硬件联系非常紧密,所以首先我们从学习了解嵌入式硬件开始,包括:ARM体系架构、S3C2440微处理器接口设计、 时钟系统、LCD屏接口、存储控制器及系统的存储空间分配、NAND FLASH接口和NOR FLASH接口等。对嵌入式系统硬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学习bootloader了,理解bootloader的概念,功能,和原理,重 点掌握U-BOOT的使用和移植。接下来就开始学习嵌入式Linux内核机制,分析嵌入式Linux源码组成、内核的模块机制、内核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机 制、Linux的中断系统、Linux内核的移植等。有了内核的基础,就可以学习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了,重点掌握字符设备驱动开发,LCD屏设 备驱动开发、触摸屏设备驱动开发、USB设备驱动开发,网卡设备驱动开发。学完这些知识点并通过相关实验验证后,嵌入式Linux系统和驱动的开发就算掌 握了差不多了,能够胜任绝大部分基于Linux平台的驱动开发工作了。学完这些知识点,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一般需要花三个月到半年时间。通过这一阶段的 学习,你在嵌入式Linux开发领域已经算是有了一定的功底,已经不再被人称为菜鸟了,已经进入嵌入式Linux开发高手行列了。

四、更上一层楼

深入理解了嵌入式内核和驱动开发,这时候写个什么驱动对你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开发过程中一些基本问题都难不倒你了。这时你可能想优化一下系统的性能,比 如实时性,提高系统的启动速度,或者优化系统的内存管理机制,要达到修改内核核心机制的境界,你就需要去深入去研读Linux内核源码了,参考 《Linux源码深度分析》、《Linux情景分析等》等Linux源码分析的书籍,深入理解Linux各部分的实现机制和原理,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你 只有在深入理解现有代码和实现机制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更好的改进方案。如果你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笑傲群雄了。

以上是笔者结合自己的嵌入式学习经历和嵌入式培训经验总结的一些嵌入式学习方法和步骤,这只是笔者对嵌入式学习的一些看法,希望对那些有兴趣学习嵌入式 Linux又不知道从哪开始学的同学们有所帮助。当然,每个人的基础,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学习方式,本**总结的一些学习方法和 思路仅供参考。

万丈高楼平地起,心动不如行动,有志从事嵌入式开发的同学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拿出实际行动,好好学习,为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吧!

未来真正的商业模式!

如今中国的变换日新月异,甚至可以移步换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当你开始关注变化的本质,而不是变换的结果。你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其中的那股规律波。
1、中国未来产业分为三种:
一维世界正在推倒重建,二维世界被划分完毕(BAT掌控),三维世界正在形成,高维挑战低维总有优势。所以网店可以冲散实体店,而微信的对手一定在智能领域诞生。因此,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2、中国当下的企业分为三个等级:
今后企业的出路唯有升级成平台,平台化的本质就是给创造者提供创造价值的机会!
3、中国互联网进化论:
PC互联网解决了信息对称,移动互联网解决了效率对接,未来的物联网需要解决万物互联: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搭建一个底层建筑,使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迅速找到目标。无论是找客户、找恋人还是找伙伴。
4、中国电子商务进化论: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在经历不断的变化,也在不断探索!
5、中国的电子商务正在改变城市格局。
“北上广深”正在变成“北上深杭”。传统贸易的衰落将广州拉下马,跨境电商的兴起将杭州扶上位,未来中国的城市格局应该是“北京的权力调控+上海的金融运作+深圳的智能科技+杭州的电子商务”。
6、中国经济结构进化论:
从“按计划生产、按计划消费”,到“按市场生产,按利润分配”,再到“按消费生产,按价值分配”,未来中国一定会“按需求生产,按需求分配”,满足人的一切需求,这就是**。
7、中国产业链的流向正在逆袭。
因此,传统经销商这个群体将消失,而能够根据消费者想法而转化成产品的设计师将大量出现。
8、中国广告业态的进化论:
传统广告总是依靠媒介的力量去影响人,比如央视的招投标。后来的互联网广告开始依靠技术实现精准投放,比如按区域、按收入、按时段投放。再后来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好的广告能自发传播,而未来最好的广告一定产品本身,最好的产品也一定具备广告效应。
9、中国商业角逐的核心先后经历了:
房地产经营的就是地段,传统互联网经营的就是流量,自媒体经营的是粉丝。而未来是“影响力”和“号召力”之争,“核心粉丝”的瞬间联动是未来商业的“引力波”。
10、中国媒体的进化论:
媒体正在由集中走向发散,由统一走向制衡。自媒体的兴起将产生两大结果,第一激起了很多人的创作热情,文字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属性终于被找回,感性的一面被激发,可以滋润这个越来越机械化的世界。第二,中国的话语权开始裂变,普通民众迫切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比如春晚到底该邀请谁。而未来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信息流的产生让媒体消亡。
11、中国将越来越细分:
行业将越来越垂直、协作越来越完善。因此传统的木桶原理不再成立,以前我们总在弥补自己短板,因为你的短板限制了你的综合水平,是今后我们将不断延展自己长处,因为你的长**定了你的水平。你只需要将自己擅长的一方面发挥到极致,就会有其它人跟你协作,这叫长板原理。
12、新的社会架构讲究的是“规则”而不是“关系”。
中国社会的传统关系网被不断撕裂,以价值分配为关系、新的链接正在形成,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进行价值传输。新的社会架构讲究的是“规则”而不是“关系”。而你所处的地位和层级,是由你所带来的价值决定的。
13、中国人正在由外求变成内求。
外求即就求关系、求渠道、求资源、求人脉,求机会,内求即坦诚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面,激发起兴趣、热情、希望、理想,当你做好你自己,外界的东西就会被你吸引过来,这就是所谓的求人不如求己。
14、信用无价
对于未来每个人来说,有一个东西会变的很重要,那就是信用。行为——信用——能力——人格——财富。在大数据的帮助下,你的行为推导出了你的信用值,然后以信用度是支点,能力为杠杆,人格为动力,联合撬动的力量范围,就是你所掌控世界的大小。
15、传统社会的总财富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人们依托固定公司,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重复固定的劳动,属于被动式劳动。未来社会的总财富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人们依靠自身特长,点对点的对接和完成每一个需求,充分融入到社会每一个环节,属于主动式创造。因此整个社会财富将实现裂变式增长。
16、中国99%的公司和集体都将消失,各种垂直的平台将诞生。
大量自由职业兴起。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从公司+员工,变成平台+个人。每个人都将冲破传统枷锁的束缚,获得重生的机会,关键就看你是否激发了自身潜在的能量。这才是一场真正解放运动!
17、未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即可以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也可以依靠协作和组织去执行系统性工程,所以社会既不缺乏细枝末节的耕耘者,也不缺少具备执行浩瀚工程的组织和团队。
18、未来如何拥有自己的产品?
当你有一个想法时,你可以先表达出来,然后在平台上进行展示(这样的平台会越来越多),然后吸引喜欢的人去下单,拿到订单后可以找工厂生产(不用担心量太少,今后的生产一定会精细化和定制化),然后再送到消费者手里。
19、中国今后将无工可打。
打工的本质是定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不承担结果。随着雇佣时代的结束,你必须主动思考和去解决问题,并竭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和他人创造价值,否则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国人的工作方式正在从“谋生”到“创造”升级。
20、中国今后将无生意可做。
传统社会只所有生意可做,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使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始终是错位的,这就需要商人的商业行为去对接他们,并从中谋利。而互联网搭建起的商业基础会越来越完善,今后两者可以随时精准连接。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没有了,赚差价的逻辑也就不存在了。“经商”一词需要再定义,温州人的那一套思维彻底落伍了。
21、中国的社会结构将越来越精密细致。
以前每一个“需求”和“供给”都是由企业完成,今后都是由个人完成,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如果经济是一场血液循环,那么今后它的毛细血管会更加丰富,输送和供氧能量会更加强大。
22、中国人找回信仰的逻辑是这样的:
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建立一套完善而合理的社会秩序,让每个人都能各尽其才,各取所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秩序,而秩序的运转将产生新的精神,比如契约精神。精神的碰撞激发起内心的向往,一旦我们心有所属,这就是信仰。
23、法治的最高境界是人治,人治的最高境界是无治
什么才是无治?即依靠利益关联进行互相制衡,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与外界有无数个连接点,依靠这些连接点,每个人的处境都将直接绑定自己的行为,贪婪、懒惰、无知作为人性的负面,都将被自然克制。
24、中国商业未来十年内的主题都将离不开,“跨界互联”
以互联网+为基础,不同行业之间互相渗透、兼并、联合,从而构成了商业新的上层建筑。不同业态将互相制衡,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从而形成新的商业生态系统。
25、中国未来社会的完善,离不开一批有“匠心”的人:
也就是那些脚踏实地的人。比如工匠、程序员、设计师、编剧、作家、艺术家等等,因为互联网已经把社会的框架搭建完成,剩下的就是灵魂填充!所以即便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将获得提升,将获得尊重。
26、中国精神文明的红利期正在到来。

传统的物质文明进展步伐已经开始放慢,因为工业化已经将社会各项硬性设施布局完善,物质的野蛮增长期已经过去,而互联网又已经把所有的链接搭建完毕,柔性内容开始凶猛增长,新文化行业是一个增长点。
27、中国今后的私有财产会更加神圣。

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围绕利益展开,而且目标简单而明确,财富分配不再需要依靠政府主导,而是一种天然的价值回馈。汇聚大家之私,即成社会之公,此乃民富国强。
28、中国未来只有三种角色,自下而上依次是:
价值提供者是依靠个体劳动创造直接财富,比如:司机、医生、律师等等,影响力大了可以靠名声创富,比如明星、作家、大导演、名主持等等。价值整合者是依靠配置社会资源间接创造财富,主要指的是企业家和各种组织的领导者,他们促进社会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流动。价值放大者是依靠平台或财富的力量去撬动企业和项目的成长,他们往往是大平台的拥有者或财团掌控者,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巴菲特、孙正义等等,他们促使社会财富呈爆发式增长。三个阶层不是固化的,而是可以流动的。
29、中国人的财富形式先后经历了:
四个阶段,未来的财富形式一定是估值或市值,趋于虚拟和抽象,只是一个数字。即:你拥有多少财富,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花这些钱,而是代表你有支配这些钱的权力,财富多少意味着调动资源的大小。究其本质,是整个社会越来越共享化、公开化、公共化。
30、中国未来将建立一个伟大的“超级互联网公司”
将BAT收入囊中,通过高效协作和行业细分,来优化配置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各种大大小小的、边边角角的零部件,不浪费一个螺丝、不放弃一个灵魂,将整个社会带入价值创造和吸收的大循环,这就接近我们说的**!

参考文献:

【1】佚名 . 《致嵌入式工程师的一封信》
【2】佚名 . 《你眼里的嵌入式工程师是这样的吗?》
【3】佚名 . 《看看嵌入式工程师月薪,你再决定选不选!》
【4】水木然 . 《嵌入式工程师也得知道这些未来真正的商业模式!》
【5】嵌入式资讯精选 . 《专家支招:物联网时代,嵌入式工程师该这样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