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谐振参数

楼主(2020-03-06):
图中C1  C2  C3  L1  要是在20mhz谐振,怎么确定他们的参数

@zyj9490 :求大神解释解释思路
变压器的参数要测出来。
@zyj9490 :线圈是1:1的
变压器的二边自感,耦合糸数要知道,可将次边的负载效应折算到原边。

网友A:
有了二边自感,耦合糸数,就可以做出等效电路(包含负载)。就可以推导出输入的输入阻抗。电抗为0时的频率是谐振。看电路原理,变压器电路部分。

网友A:
粗的原理图,可能有错误,参考方向,详参电路原理书,带变压器的电路章节。没考量二边的漏感。

网友A:
如果此变压器是紧耦合,即K=1.则M=(L1*L2)^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变压器是紧耦合,即K=1.则M=(L1*L2)^0.5

查了一下,原来的图,是这样的,两边是mos

网友B:
先把C1,C3,L1等效变换成并联模式,剩下的就是计算LC并联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