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枚举成功,一发数据电脑蓝屏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0-03-06):
各位大拿,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我用nrf24lu1的usb配置触控协议(类似鼠标),枚举正常,但是一发触控数据电脑就蓝屏,发鼠标数据是正常的,几天都还没找到原因,想问下坛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蓝屏啊?

网友A:
估计是设备端发了什么异常的数据把电脑搞死了。发送的数据长度不正确?数据内容错误?
最快的定位方法:抓包!抓包!抓包!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估计的原因是发触控数据时,上位机调用的驱动有问题。你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