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电池并联供电问题

楼主(2020-03-06):
现在有个设计,两个电池并联给系统供电。请问下市场上都是这样的方案吗?两颗电池并联的时候,如果有1个损耗,这样另一个就会大电流充电?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 那如果有危险大家用2个电池并联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吗???

网友A(点评):
电池厂帮你并联好打个包就行

网友B(点评):
直接换个新的,如果损耗,自己不好解决的

网友C:
见过好几家的应用,锂电池都是直接并联的,电池出厂电压差异很小,直接并联时电流也不会很大,并且还有锂电保护芯片在,所以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D:
不同牌子电池不要混用,新旧电池不要混用,不在同一包装里的电池不要混用。所以最好用一节电池。

网友E(点评):
串联是这样,并联只要材料一致的没问题,当然开始并联时考虑电池状态一致

网友F:
电池组的合理并联是在工厂完成的,那里有专业的工艺管理。个人不宜。

网友G:
锂电池不怕并联, 而怕串联.  其内部也可以看成N多个小电池并联而成.

网友E(点评):
主要在意的是最开始并联时的电池状态,例如1节刚充满,另一节刚放空,这两个就不能并联;个人操作不保证电池状态一致,厂家很容易控制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任何时候要确保每节电池正电流输出,如能做到,新旧电池都可以混用。曾经做过好几节旧电池混用,效果还不错,串起来还不能用。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只要一开始并联电压差不多,就能保证正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