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只使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测量频率和产生pwm?

楼主(2020-03-06):
msp430只带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测量频率和产生pwm吗?

网友A:
可以加上中断捕捉

便宜的msp430只有Timer_A,我想用它作为外部输入频率测量,和产生pwm信号,三个管脚TA0,TA1,TA2怎么设置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A:
用Timer做PWM,然后外部输入信号配置成中断,每个边沿触发中断的瞬间读取Timer的计数器的值,两个相减就是脉宽,就可以推算出频率

pwm要分起码几千份,测量频率也必须很准

网友A:
定时器时钟起码是MHz级别的吧,完全够用啊,几千份还不是手到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