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c6748 串口发送中断

楼主(2020-03-06):
    贴吧里哪位大神知道,dsp 串口中断如何触发。
现情况如下:我调用创龙的串口2中断例程,但是没有串口发送中断的代码,我根据手册添加了相关函数,后来发现只是串口发送使能函数,并不能触发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我想问一问有没有相关软中断能够触发中断服务函数的?谢谢啦

网友A:
你是要串口发送硬中断, 还是要软中断。
硬中断都是通过寄存器配置完成, 软中断可能需要写中断触发位, 具体的处理器不一定能支持

网友B:
void UARTInterruptInit(void)
{
    IntRegister(C674X_MASK_INT4, UARTIsr);
    IntEventMap(C674X_MASK_INT4, SYS_INT_UART2_INT);
    IntEnable(C674X_MASK_INT4);
    // 使能中断
    unsigned int intFlags = 0;
    intFlags |= (UART_INT_LINE_STAT  |  \
                 UART_INT_TX_EMPTY |    \
                 UART_INT_RXDATA_CTI);
    UARTIntEnable(SOC_UART_2_REGS, intFlags);
}

网友B:
重点看看映射  找到中断函数入口
IntEvent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串口发送硬中断, 还是要软中断。
硬中断都是通过寄存器配置完成, 软中断可能需要写中断触发位, 具 ...

软中断,现在使用的是dsp c67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看看映射  找到中断函数入口
IntEventMap

不是太懂,现在demo的映射是事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