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转换器原理与分类

楼主(2020-03-06):
DA转换器原理与分类

        DA转换器的内部电路构成无太大差异,一般按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能否作乘法运算等进行分类。大多数DA转换器由电阻数组和n个电流开关(或电压开关)构成。按数字输入值切换开关,产生比例于输入的电流(或电压)。此外,也有为了改善精度而把恒流源放入器件内部的。一般说来,由于电流开关的切换误差小,大多采用电流开关型电路,电流开关型电路如果直接输出生成的电流,则为电流输出型DA转换器,如果经电流-电压转换后输出,则为电压输出型D-A转换器。此外,电压开关型电路为直接输出电压型D-A转换器。

1)电压输出型(如TLC5620)
        电压输出型DA转换器虽有直接从电阻数组输出电压的,但一般采用内置输出放大器以低阻抗输出。直接输出电压的器件仅用于高阻抗负载,由于无输出放大器部分的延迟,故常作为高速DA转换器使用。
2)电流输出型(如THS5661A)
        电流输出型DA转换器很少直接利用电流输出,大多外接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得到电压输出,后者有两种方法:一是只在输出引脚上接负载电阻而进行电流—电压转换,二是外接运算放大器。用负载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的方法,虽可在电流输出引脚上出现电压,但必须在规定的输出电压范围内使用,而且由于输出阻抗高,所以一般外接运算放大器使用。此外,大部分CMOS DA转换器当输出电压不为零时不能正确动作,所以必须外接运算放大器。
当外接运算放大器进行电流电压转换时,则电路构成基本上与内置放大器的电压输出型相同,这时由于在DA转换器的电流建立时间上加入了达算放入器的延迟,使回应变慢。此外,这种电路中运算放大器因输出引脚的内部电容而容易起振,有时必须作相位补偿。
3)乘算型(如AD7533)
        DA转换器中有使用恒定基准电压的,也有在基准电压输入上加交流信号的,后者由于能得到数字输入和基准电压输入相乘的结果而输出,因而称为乘算型DA转换器。乘算型DA转换器一般不仅可以进行乘法运算,而且可以作为使输入信号数字化地衰减的衰减器及对输入信号进行调制的调制器使用。
4)一位DA转换器
        一位DA转换器与前述转换方式全然不同,它将数字值转换为脉冲宽度调制或频率调制的输出,然后用数字滤波器作平均化而得到一般的电压输出(又称比特流方式),用于音频等场合。

DA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分辨率(Resolution) 指最小模拟输出量(对应数字量仅最低位为‘1’)与最大量
(对应数字量所有有效位为‘1’)之比。
2)建立时间(Setting Time) 是将一个数字量转换为稳定模拟信号所需的时间,也可以认为是转换时间。DA中常用建立时间来描述其速度,而不是AD中常用的转换速率。一般地,电流输出 DA建立时间较短,电压输出DA则较长。
      其它指针还有线性度(Linearity),转换精度,温度系数/漂移。

网友A:
ad转换器的五种主要类型

网友B:
逐次逼近法、双积分法、电压频率转换法

网友C:
利用单片机PWM实现DA转换的原理及电路 有吗

网友D:
AD转换器可不可以不用DA转换器

网友E:
现在都有哪些型号的单片机带有DA转换器?

网友F:
我们常用的AD/DA转换器有那些?

网友G:
A/D转换器性能指标是什么

网友H:
主流的ADC用的是什么方法进行转换的?

网友I:
mutisim10里DA转换器怎么用

网友J:
如何通过线选法确定DA转换器端口地址

网友H:
用单片机和da转换器如何产生锯齿波

网友A:
D/A转换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哪些

网友G:
da转换器后面为什么要加滤波器

网友B:
mps430做DA转换原理图

网友F:
arduino内置da转换器吗

网友C:
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工作原理

网友E:
DA转换器的输出电压可作为下一级的电源使用吗?

网友D:
怎么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网友J:
D/A转换器的位数越多,转换精度越高?

网友I:
DA转换器能输出负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