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读取max31856读数为零??

楼主(2020-03-06):
spi的控制模式我用原来默认的读取max31855是可以的,用到31856就读不到数据?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max31855热电偶芯片

楼主:
是的  你知道原因吗

网友B:
啥叫spi的控制模式?我以前用过max31855和max31856,两个读取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A:
这种芯片非常脆弱,要先确保硬件没焊坏,或是原装正品,否则不仅耽误时间,还影响问题判断。

网友C:
先确认硬件没问题

网友D:
软件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硬件连接上看看。电容,焊接。

网友E(2020-04-08):
有熟悉一下方案的大咖吗,客户为节省时间,想有偿代开发……
1、单片机采用STC89C52
2、温度传感器K型热电偶
3、添加独立按键,设置温度控制范围
4、添加蜂鸣器,用于高温报警
5、一路输出,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6、上位机采用LabVIEW平台开发应用软件,通过串口通信实现单片机与PC机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啥叫spi的控制模式?我以前用过max31855和max31856,两个读取都是正常的啊

有空代开发max31855 的案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空代开发max31855 的案子吗

这个不难的,SPI调通了后,看MAX31855的规格书就行了,MAX31855相对简单,可配置的寄存器不多,MAX31856稍微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