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游名:STM32F030+FT1610FF1高精度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教程及参...

楼主(2020-03-06):
基于STM32F030+FT1610FF1高精度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教程及参考程序等开源分享
资料下载见附件,电脑登入
微信公众号:游名开源
硬件说明:
    2脚、3脚:需要接4.7到10K上拉电阻到3.3V或5V电源
特性:
极简的设计;
极轻的重量;
极高的测量灵敏度;
极低的消耗电流;
接口ESD保护;
偏捷的安装及使用方式;
有效测量距离3cm-1.5m(其它距离范围可定制);
支持3到5V宽电压,默认采用IO通信方式(默认IO通讯),接口兼容IIC、UART通信、485通信;

Ultrasonic(Program).zip

受教了

楼主: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7-21).pdf

楼主:
基于STM32F030+FT1610FF1高精度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教程

      学习板卡需求:官方NUCLEO-F030R8或自制NUCLEO-DG板卡和FT1610FF1超声波,杜邦线4根;板卡连接如图:

楼主:
配置和连接方式
                NUC_LEO-DG-------------- FT1610FF1
                        PB3------------------------------T/SDA/TX
                        PB5------------------------------E/SCL/RX
                        5V/3V----------------------------VCC
                        GND-----------------------------GND

楼主:
USART2串口通信引脚PA2、PA3和LED2的指示灯引脚PA5,基本的Cube配置不做介绍,主要为我们需要通过PB5读取IO的高电平持续时间,这里用到的是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具体的Cube配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然后再NVICSetings中选上TIM3 global interrupt,入下图:

楼主:
然后把串口和LED输出配置好后生成MDK代码,编译无错误后添加需要的相关代码,主要缺少的代码为TIM3输入捕获的中断服务函数和串口通信的重定向函数,这里需要添加两个对应的全局变量,代码如下:
全局变量:
uint8_t  TIM3CH2_CAPTURE_STA=0;
uint32_t        TIM3CH2_CAPTURE_VAL;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80)==0)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40)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3CH2_CAPTURE_STA|=0X80;
                    TIM3CH2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3CH2_CAPTURE_STA++;
            }
    }
}

楼主:
//定时器输入捕获中断处理回调函数,该函数在HAL_TIM_IRQHandler中会被调用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80)==0)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40)
            {
                TIM3CH2_CAPTURE_STA|=0X80;
                TIM3CH2_CAPTURE_VAL=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3,TIM_CHANNEL_2);
                long long temp=0;
                                                                float distance=0.0;
                temp=TIM3CH2_CAPTURE_STA&0X3F;
                temp*=0XFFFF;
                temp+=TIM3CH2_CAPTURE_VAL;
                temp=(temp*100)/58;
                                                                distance=(float)temp/100;
                printf("Goal distence:%.2lf cm\r\n",distance);
                __HAL_TIM_DISABLE(&htim3);
            }
        else
            {
                TIM3CH2_CAPTURE_STA=0;
                TIM3CH2_CAPTURE_VAL=0;
                TIM3CH2_CAPTURE_STA|=0X40;
                __HAL_TIM_DISABLE(&htim3);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0);
                TIM_RE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2);
                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

楼主:
串口重定向函数为(需要包含对应的stdio.h头文件)
int fputc(int ch,FILE *f)
{
        while(0==(USART2->ISR&0x40));
        USART2->TDR=ch;
        return ch;

}

楼主:
然后在main函数中添加定时器中断使能和捕获使能函数,及测试需要的功能代码,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__HAL_TIM_ENABLE_IT(&htim3,TIM_IT_UPDATE);
        HAL_TIM_IC_Start_IT(&htim3,TIM_CHANNEL_2);
  while (1)
  {
                Measure_Start();
                 if(TIM3CH2_CAPTURE_STA&0X80)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3,0);
                                TIM_RE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2);
                                TIM_SET_CAPTUREPOLARITY(&htim3,TIM_CHANNEL_2,TIM_ICPOLARITY_RISING);
                                __HAL_TIM_ENABLE(&htim3);
                                TIM3CH2_CAPTURE_STA=0;
                }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LD2_Pin);
                HAL_Delay(1000);

  }
}

楼主:
其中Measur_Start()函数为触发超声波模块测量开始的TTL信号,代码如下
void Measure_Start(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HAL_Delay(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

楼主:
这一部分参照模块IO通信模式的时序图可知,模块通信模式设置如下图:

楼主:
代码添加后,烧录到板卡,然后打开串口通信助手,打开串口后就可以看到模块测试的数据如下图

网友A:
可以测量几个呢

网友B:
串口的吗?

网友C:
精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D:
成本大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和连接方式
                NUC_LEO-DG-------------- FT1610FF1
                        PB3------------------------------T/SDA/TX

Cube配置的呢

网友E:
国内做开源的不多,都去赚钱了。

网友C:
stm8应该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于STM32F030+FT1610FF1高精度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教程
      学习板卡需求:官方NUCLEO-F030R8或自制NUCL ...

匠人精神呢。

网友B:
芯片可以做其他作用吗

网友D:
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和连接方式
                NUC_LEO-DG-------------- FT1610FF1
                        PB3------------------------------T/SDA/TX

给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ART2串口通信引脚PA2、PA3和LED2的指示灯引脚PA5,基本的Cube配置不做介绍,主要为我们需要通过PB5读取I ...

感谢版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H:
高精度超声波,牛

网友E:
版主,确实很厉害,向您学习!

网友I:
不错,有空可以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有空可以玩一玩。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M(2020-05-04):
游总威武!

网友N:
安静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