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R SpiNor 文件系统出错

楼主(2020-03-06):
W25q256的芯片,已经改成64K的擦写方式了,系统可以识别,使用-p 0x500000 -e 0x10000 -s 0x100 参数
如果作为根文件系统,出了一大堆提示后,无法挂载导致启动失败。如果手动使用mount -t jffs2 也会有下面提示很多,但是最后ls 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会不会和PG8.9有关系?

When BTSEL = 11, Boot from SPI Flash, the MISCCFG defines the
SPI Flash type and data width.
00 = SPI-NAND Flash with 1-bit mode.
01 = SPI-NAND Flash with 4-bit mode.
10 = SPI-NOR Flash with 4-bit mode.
11 = SPI-NOR Flash with 1-bit mod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NUC9有硬件ECC配置么?谢谢
#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100000 00010000 "uboot"
mtd1: 00400000 00010000 "kernel"
mtd2: 00500000 00010000 "rootfs"
#
jffs2: notice: (553) read_dnode: node CRC failed on dnode at 0x016fdc: read 0xd68354be, calculated 0x2a597ae8
jffs2: notice: (553) jffs2_get_inode_nodes: Node header CRC failed at 0x015db8. {8c42,7081,0000006d,62b43645}
jffs2: notice: (553) read_dnode: node CRC failed on dnode at 0x0130f8: read 0x4ebe93, calculated 0x7de43838
jffs2: notice: (553) read_dnode: node CRC failed on dnode at 0x012c40: read 0xf0aa9006, calculated 0x96e50301
jffs2: notice: (553) read_dnode: node CRC failed on dnode at 0x011d64: read 0x6f40fe9a, calculated 0x2ffe79d6
jffs2: notice: (553) jffs2_get_inode_nodes: Node header CRC failed at 0x0104ac. {a310,5c20,00208008,b3265205}
jffs2: notice: (553) read_dnode: node CRC failed on dnode at 0x00fe68: read 0x8a075683, calculated 0xcb54f493

网友A:
提示貌似都是CRC教研问题。

网友B:
解决了没

网友C:
去牛卧唐问问

网友D:
没玩过Linu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