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错误...

楼主(2020-03-06):
错误有多种多样,有计算错误,也有概念性的错误等。

譬如下帖所涉及的就是一个计算错误: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9682-1-1.html

楼主:
那么,概念性错误是什么呢?

譬如,由

    Ln e = 1

定义e。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29416-1-1.html

楼主:
我们知道,“Ln”是自然对数,其本身就涉及到了自然常数e

这种由e来定义e的,不仅是个概念错误,其还是个典型的逻辑错误!

网友A:
昨天刚说过,说过3万多遍了,中学生就是看不懂。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9416-1-1.html

只要其它地方说的,和它手里教材不一样,它就是说你是忽悠,是骗子。
6年多了,这个毛病也改不掉。

楼主:
下面这个就是概念性错误:

网友B:
e 是错误的缩写,孔乙己说的。

网友A:
哈佛大学的教材,也是不懂逻辑,也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哈佛大学教授不如论坛上的老抽牛:

网友A: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材,也是错误的,根本不如H大师牛:

网友A:
有的教材都出到第10版了,教材审稿人都是各个大学的名人,这将近50个名教授都没看出的错误,被21论坛的第一号大师HWM看出来了:

建议:不要一口一个我们,主语只是你们这一帮少数的几个人,几个人不能代表全人类。
所以,用“我们”,实际上是帮夹!

网友A:
根据6年经验,我只要上过证据,HWM就转身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了。

等帖子沉下去再冒泡。

网友C:
说不定他本身就是似懂非懂,经过你的提醒,闭关修炼了

网友D:
幸亏这个e还有别的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6年经验,我只要上过证据,HWM就转身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了。

等帖子沉下去再冒泡。

    还有一种可能是嘴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作为电工需要买一本数学公式定理的书,我偶而会翻翻,印象中x大所言正确。 ...

国内应试教育就这样,e定义很多个,但是标准答案就一个。
特别这些大学教授,有出考题的权利,看眼色行事。

网友A:
看看维基百科是怎么定义e的:

上来就说ln e=1

楼主去把几个学校教材改了,把维基百科改了,然后再来论坛说我犯了概念性错误,才有说服力。

网友A:
抓紧截图做证据,否则楼主待会把帖子内容改了,然后反咬我一口,改成它说e的定义是ln e =1,我说这个是逻辑性错误的。
两个小跟班(如XCH等人)给它作人证,我就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网友A:
有些网友可能会说,H大师说的有道理啊,ln不就是以e为base的吗?如果用ln来定义e,不是相当于用e来定义e吗?

之所以出现这种想不通的情形,根本原因在于说话人的数学思维,还停留在高中阶段!

我前天举过例子了,初二学生要是看到研究生数学课,能气死:

他必然会说这些东西是初一知识,你们大学还研究,是不是无聊啊。

到了大学里面,ln e =1  是什么意思?

如上图所示,阴影部分面积=1时对应的u,就是e!

可见是用单位面积来定义e的,哪来的用e定义e??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工的计算会用到Ln丶Log,大部分是RC充放电和PN端电压以及非线性。印象中有看到Lne=1 。 ...

发明自然对数的人是

他提出的底数

类似1/e.比欧拉早。

我非常吃惊。还有这档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工的计算会用到Ln丶Log,大部分是RC充放电和PN端电压以及非线性。印象中有看到Lne=1 。 ...

e就是开始于自然,不是公式上出来的。电容放电是一个,杯子里的水散热更早,两个不同水位的水池流平,放射性物质衰减都跟e相关。是自然界中按照恒定速率、连续衰减变化的过程必须碰到的一个数。是和0,1一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数。对数,指数,数列都是后来的数学里的了,这些我认为都不是e的原始定义。原始的e的定义,就是你说的与电容充放电有关的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刚才用手机算Ln(e)=1,证明x大是正确。
上世纪的人比较聰明,或者是心无旁念比較专心。
论数学能力,本坛 ...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推演了一下。

经常推演,防止自己的思维出现偏性。

网友A:
看这个图,这是模仿因拍师娘马屁而走红的  中科院博导教授  徐中民的套路???

网友H:
“e”本身仅仅是一个字母,套上Ln后就是一种计算工具,如果赋值In(e)=1,那么,在这个计算工具中e=exp1=2.718281828459就是一个固定值,如果不定值,有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来评评理,这次H大师是不是乱放**。要反面別人可以的,但是必須自己是正确的才行。 ...

我中间的没有认真看,只把我的理解说了下。我对e的理解跟你一样,e首先是由一个自然衰减方面的常数来定义的。

网友I:
起始是要讨论先有的ln,还是先有的e。
后来的可以用先有的来定义。
我认为先有的e,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数字,就和(sqrt(5)-1)/2一样。  然后才有了ln,然后才被一堆人发现ln的功能,包括化学的勒沙特列平衡、物理的充放、三角波等等和e相关的实际意义都是最后发现的!
所以支持H大师!!!必须先有自然对数的底数,然后才能有自然对数。也就是不能用自然对数和1来定义自然对数的底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起始是要讨论先有的ln,还是先有的e。
后来的可以用先有的来定义。
我认为先有的e,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数字 ...

定义的方式还有递归定义,例如软件中阶乘的递归定义,先后的问题不好判定

网友J:
e被称为自数常数,意指它广泛存在于物理化学生命之中。前面大家列出各种式子,大多算不上定义,只能说e的求值式。数学工具不是自然,但却是人类思维对自然的创造。如果从自然常数也是数角度看,lne=1确实可以是e的数学定义。这个讨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第一次在本坛被反复认可的一个道理:原理只有一个,定义可有100个。相信e也肯定存在于人类生命中,遗憾的是咋就没有人将e引入萨斯2病毒和武汉肺炎中呢?

网友J:
@king5555 @shalixi 电容充放规律,只能证实e的广泛存在及适用性,而不是定义。没有原始定义,只有发现者对e的最初概念描述。定义定义,都是在一定范围领域内对事物做的统一概义。

网友K:
ln e =1
log 10=1
这种不具有唯一性不能定义e啊

(1+1/n)^n  n->∞ 的极限记作e

网友A:
引用 网友K:
ln e =1
log 10=1
这种不具有唯一性不能定义e啊

百度党,或者中学/初级教科书,才会像HWM大师那样玩。

例如这种初级书籍:

网友A:
对于正儿八经的本科教材,7成以上都是像我说的那样玩:

这个积分,是对数和指数函数研究的起始点,出发点。

中学和大学数学是不一样的!大师竭尽全力用中学数学来“驳斥”本科数学,是做无用功,也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