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检测

楼主(2020-03-06):
请教下大家,现在我选用的射频功率放大器没有功率检测端,现在我需要做功率检测,我不知道需要什么电路芯片,麻烦大家推荐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比如
用热敏电阻和电桥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用热敏电阻和电桥来检测。

我这需要测功率,热敏电阻桥怎么测,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需要测功率,热敏电阻桥怎么测,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B:
可以用耦合器+检波二极管,或者是功率检测IC,ADI,TI,等厂家有很多款可选。

网友C:
待检测的功率多大?如果功率不大且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个500,1K的电阻耦合送检测电路,
如果是大功率且末端要求驻波,就老老实实用耦合电路送检

网友D:
射频功率检测是门学问 单载波用pin二极管或log检波芯片 多载波宽带信号用RMS检波芯片推荐LT5581

网友E(2020-05-16):
驻波比会改变很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