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m8S读写W25Q16

楼主(2020-03-06):
STM8S105 IO模拟SPI读写W25Q16,现在遇到个问题,擦除扇区->写数据->读写入的数据,正常。复位后直接读写入的数据,全是0XFF.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兄弟吗?擦除,写,都有检测忙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再次写入数据-    复位后直接读写入的数据就正常了。

flash 上电问题, 要不改硬件,要不上电不要立即写flash 等电源电压稳定后在写就没问题了

fcw
确实是电源问题,延时一段时间就正常了,感谢。

楼主:
如果再次写入数据-    复位后直接读写入的数据就正常了。

楼主:
我说的再次写入数据,是复位以后没有擦除直接写入,复位再读就可以。我是仿真测试的,按道理没有上电的问题。

网友B(2020-04-17):
是不是擦除,写后有些寄存器没有恢复复位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