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用过ME2188C电源芯片的兄弟啊? 使能端好像不管用...

楼主:
RT     单节锂电池升压至5V  用的ME2188C50M5G,   想通过单片机引脚控制使能端控制电源电路导通, 结果发现高电平时候电路正常工作,但是低电平的时候电源输出直接和输入端相等了,怎么回事?

电路图 专门做了个验证版也这样

电路图 专门做了个验证版也这样

楼主(2020-03-06):
补充下 为了测试电路的静态电流 专门做了个测试板  发现测试板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BOOST的特点。此时的输出会略低于输入电压
U8 (5-2)有一个正向的二极管,CE为低的时候(VIN=VL+VD(5-2)+VO)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BOOST的特点。此时的输出会略低于输入电压
U8 (5-2)有一个正向的二极管,CE为低的时候(V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BOOST的特点。此时的输出会略低于输入电压
U8 (5-2)有一个正向的二极管,CE为低的时候(VIN= ...

明白了  谢谢!看来需要在前面用个MOS做开关 实现真关断了

网友B(2022-01-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点坑人,我更麻烦,输入输出相等了,而且不管是en是高是低都不变,en不起到作用,手册上也没有具体说明。静态电流=7uA,这个标了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