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20-03-06):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网友B:
不是速率和空间的问题,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C:
DMA的设置有问题的。。。

网友D:
看来还是DMA的参数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E: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参照已有的例程,多注意下细节的。。

网友F:
UART串口通信格式,都会有1个起始位“L”,1-2个结束位“H”。这个是基本格式,不会变的。

网友G:
可以用DMA那个通道实现。

网友H:
CC2530DMA的配置程序也可以

网友I:
请问例程配置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网友J:
接收的数据错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K:
楼主这个数据错误是怎么个错误方式?

网友L:
确保DMA请求和CPU存储器访问之间按照优先级协调、合理地进行

网友M:
每次的错误现象都一样吗

网友N:
普通模式效果如何

网友O:
每次都有错?

网友P:
还没用过dma方式呢

网友Q:
确认电路板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