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楼主(2020-03-06):
现在在自学单片机,前面还算顺利,但是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网友A(点评):
简单的不难 1 定义指针 u8 *pPoint 这个pPoint 是个指针,前面是指针类型 指针就是一个内存的地址编号 2. 一般变量定义 u8 abc , 这个abc 是个普通的变量 这个变量在内存中是有个 地址编号的 ,取这个编号 用 &abc 那么就可以 pPoint = &abc 这样就把abc的地址编码 放在了pPoint 里面 3. 指针应用 abc = *pPoint ,这个*pPoint 就是 把这个地址编码的内存数据 取出来 牢记上面..

网友B:
电容 还有运放 ,电感 掌握了,就车不多了。。

网友C:
指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只要说明地址,长相,就有人帮你把事情搞定了。

网友D:
看这条指令

MOV  A, @R0

不明白指针吗?

网友E: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网友F: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G:
int *pt = (int*)0;     /* pt 就是定位0地址的变量  */
int  tmp = *pt;        /* 就是将0地址的int型数据复制到tmp(未必会成功,因为0地址未必存在) */

网友H:
可以看一本经典的书《C与指针》这会让你对指针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I:
也可以看一下林锐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J:
其实应该先去简单的用一下指针,然后去发现问题,再去解决就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K:
int i=9;int *iptr=&i;   里面的iptr表示i 的地址,*iptr表示所指对象的内容,就是9。

网友L: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

网友M:
这是简单的指针,还有字符指针,数组指针。

网友N:
书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反复琢磨几次就能懂了。

网友N:
归根结底,指针也是一个变量,只不过它是保存地址的,地址当然是根据CPU类型会有不一样吧,32位的ARM,指针也就是32位,因为地址都是32位表示的,32位能指向4G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单纯一个地址并不能反映出这个地址开始的数据什么玩意,因此指针也有类型,如整型指针,说明这个指针指着的地址处是一个整型数。

网友O:
说来说去有点绕,最基本的就是要明白指针作为一个变量,它肯定保存在内存的某个地方,于是有它自己存在的地址,但指针变量的值,是用来存放其他变量的地址的。

网友P:
指针这玩意 ,如果想真正掌握C语言 ,必须学好指针。

网友Q:
书上虽然写的很详细,可是用到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很纠结,不太会运用。

网友R:
建议去学习一下汇编编程,我最早学51就是学的汇编

网友S(2020-05-25):
谁能详解一下函数指针,看很多大神用头文件结构体里的函数指针调用库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