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现断电继续计时

楼主(2020-03-06):
看了半天手册,感觉好像没有此功能,版主能给解释下吗?没有此功能,那RTC的大多数应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RTC确实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

网友B:
断电后,系统电压低于BOD电压时就会进入中断,此时在BOD中断服务程序里,使能关于uart的Hibernate,进入冬眠模式。。

网友C:
在此模式下,RTC会由电池供电继续计时;

网友D:
电源要有稍大的电容,保证掉电时可以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E:
断电继续计时的话,那就给RTC一个单独的时钟的。

网友F:
那就采用一个外接RTC芯片的吧。。

网友G:
给它单独供电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H:
一般的设计时会单独的为单片机提供一个备用电源的,起作用主要就是为了保证RTC的正常运行的。

网友I:
一般是加一个纽扣电池的就可以。。。

网友J:
这个RTC需要单独供电的。

网友K:
使用电池供电了吗?推荐RTC芯片。

网友L:
实时时钟RTC  持续给RTC供电

网友L:
能使用电池供电就行

网友M:
RTC用的什么芯片?采用一个外接RTC芯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