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后哪个效率高些

楼主(2020-03-06):
#define INT8U REG_T

INT16U 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

push_to_buf((REG_T)(m_data<<8));

把m_data,放到一个REG_T的数组内;

网友A:
没有详细比较过,不清楚。。。

网友B:
都不好吧,为什么要入栈呢?

网友C:
是啊,在C语言中不要去操纵堆栈。。。

网友D:
直接改汇编操作,并且这部分代码也必须用汇编。。

网友E:
push 是个函数,不是指令,现改成push_to_buf();

网友F:
第二个应该是push_to_buf((REG_T)(m_data>>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应该是push_to_buf((REG_T)(m_data>>8));

一个做加法运算,一个做移位运算,看起来第一个效率要高些,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

网友H:
如果m_data是局部变量,第一种写法要求m_data不能放在寄存器中,第二个的m_data则可以放在寄存器,寄存器访问要比内存访问快很多。

网友I:
如果所用的cpu支持多位移位运算,两者的效率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第二种更安全。

网友J:
push_to_buf((REG_T)(m_data>>8));是把m_data的低字节压上去这是大端还是说小端?

网友K:
push_to_buf((REG_T)m_data);在大端模式下是把高字节压上去还是低字节压上去?

网友L:
我觉得你的REG_T一般来说是指寄存器类型,也就是说几位机。

网友L:
第一种才要考虑大端小端的问题。

网友M:
push_to_buf(*(((REG_T*)&m_data)++));压入的是低字节,小端情况下,压入的是高字节。

网友N:
是啊,你这些在8位机下讨论才有意义。

网友O:
push_to_buf(*(((REG_T*)&m_data)++));压入的不是m_data的低字节也不是m_data的高字节,而是与m_data相邻的int。

网友P:
keil 4环境下. 两个变异后,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直接地址访问了一个字节,然后放入通用寄存器,然后调用函数.

网友Q:
我平时喜欢这样写:
push_to_buf((((REG_T*)&m_da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