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单级放大器

楼主(2020-03-06):
这个帖子的主题,或者说重点在于:很多人对晶体管模型的认识,就是简单的IC=β IB
这个模型在某些场合是有用的,但对于更多实用场合,本贴所给的小信号的模型是更好的选择。
为何这个压控电流源的模型,优于流控电流源模型,我在群中发图片详细说明过了。大概意思是β变化太大了,远不如gm稳定。

晶体管低频小信号模型:

之所以更喜欢用这个模型,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只需令rpi-->∞,就得到了MOSFET模型,便于模型的统一化处理。

         图   MOSfet低频小信号模型

楼主:
管子模型中的参数与直流工作点关系:

请注意本征增益uf=gm ro,它是单极放大器所能实现的最大增益,是增益极限,大约等于40倍厄利电压,

由于大多数管子的厄利电压范围是25--100V,所以单级晶体管放大器的本征增益范围是1000----4000!

楼主:
对于发射极有退化电阻的晶体管,把晶体管和退化电阻,视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用新的三极管模型来表示:

可以把gm Re视作环路增益,根据负反馈原理,串联负反馈对原放大器的影响是输入、输出阻抗增加1+T=1+gm*Re倍,跨导减小1+T=1+gm Re倍。

这个模型转换必须熟记!!!!!后面经常用!!!!!!!

楼主:
当三极管用作数字逻辑中时,下面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楼主:
模电学习者只要能记住上面几个模型公式,那么对付大二的模电,就轻松自如了。
所以我们这个帖子,相当于把大二的模电,复习了一半。因为剩下的问题,就是套公式玩了。

楼主:
感兴趣的自己在multisim里仿真,看看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的逼近程度。

电压增益的计算,分成两个部分:

对于输入耦合电路,采用简单 分压公式即可得到结果。

增益级的计算,根据跨导定义容易只接写出增益表达式:

请注意:目前先假设发射极退化电阻,完全被电容完全短路掉,稍后再分析一般情形。

当发射极对地短路时,共射电路输入阻抗Rin=rΠ
上面两个增益相乘,就是最终增益表达式:

注:上面分析,默认晶体管输出阻抗ro<<R1//R6,否则要加上ro

注意:平常分析电路,都要如此分析,不要使用笨拙低效的节点法/网孔法。

楼主:
下面分析上面的增益表达式的限制。

如果放大器的信号源是低阻,即式中R7<<R2//R3/rΠ,那么耦合电路的分压结果约等于1,所以此时电路的增益约等于-gm(R1//R6)

这个近似相当于说:信号源电压是直接施加到管子基极上的。

如果把R1//R6看成是晶体管等效负载RL,那么增益近似表达式Av=-gmRL,意思是共射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数值,等于跨导乘以等效负载!
这个近似增益也是共射放大器的增益上限!!也就是考虑输入耦合等作用,实际增益只能比这个值低!

现在对上面增益近似表达式作进一步化简:大多数放大器设计中,负载电阻R6要远大于R1的(为了实现高增益),那么此时增益表达式近似为:

这个式子主要是引入了电阻R1上的电压,和电源电压VDD之比,具体含义为:

也就是说,电阻R1上 的电压,其极限最小值是0V,极限最大值是电源电压VDD。

大多数电路设计中,取电阻R1上电压是电源VDD的1/3,所以此时电压增益大约是-13VDD,为便于凑整数容易**,一般说AV=-10*VDD(发射极电阻被旁路掉时)

这里把交流小信号电压增益的计算,直接和电源电压关联起来了,看似不靠谱,实则有内涵!很着调!!!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近似表达式,所以才有了所谓的电路设计高手,可以在学生面前show一show,如果电源电压是12V,当学生还在画小信号等效电路、列方程、解方程时,人家高手只需2秒钟就计算出电压增益大约是120,虽然结果不太准,有个7788也就满足了。

楼主:
关注本版块的同志,这些基础的东西必须看懂了,有问题可以提出商榷。
我在这里说过了,以后在群里碰都类似问题,我就不回复了。

楼主:
教科书上给的例子=

计算了半天,算出电压增益是150,我们直接估算是10*12=120,用13倍公式计算是156!

请注意:模拟电路设计要折中考虑一些列因素,例如Q点的稳定性,输出摆幅等,所以不要走极端,非要设计个电路,有过高的增益或过小的增益。

楼主:
计算共射放大器电压增益时,什么时候能忽略晶体管输出阻抗r0,什么时候不能忽略?判断依据是什么?

一般所用晶体管一旦确定,其厄利电压VA也就知道了,进而本征增益gm ro也就知道了。
如果所设计的放大器增益,在忽略晶体管输出阻抗ro时,为Av,如果Av<<本征增益,这就证明忽略晶体管输出阻抗是可行的,验证忽略有理!
但是如果省略ro得到的Av比较接近本征增益,那么必须回头重算Av,把ro的影响考虑进去。

楼主:
重点知识:晶体管的小信号范围

平常经常说晶体管的小信号模型,那么我们必然想知道,什么叫“小信号”?多小算小??多大算大?

现在用传统习惯,首字母小写,下标大写,这个符号的意思是直流+交流组成的瞬时电量,例如VBE+vbe=vBE

用麦克劳林级数展开指数项:

根据线性的定义,展开式中的二次项,要远小于一次项:

如果定义小于10倍量就是远远小于,那么晶体管的小信号定义就是/vbe/<=5mV!

如果定义小于5倍量就是远远小于,那么晶体管的小信号定义是vbe<=10mV

整天说小信号,小信号是什么意思,现在应该搞清了。

vbe的约束一旦知道,那么集电极电流的约束,也随之确定:

所以如果说5mV代表小信号的边界值,那么集电极小信号电流不能超过2IC的20%!
同理,如果说10mV代表小信号的边界值,那么集电极小信号电流不能超过2IC的40%!

所以小信号设计也要考虑折中,想追求较大的信号幅度,就必须接受较高的失真度。

感兴趣的可以SPICE仿真验证一下上面理论,对于上面给出的共射放大器,如果输入5mV,10kHz正弦波,看看spice给出的THD是多少!!!

楼主:
我来仿真一下吧:

激励是5mV,此时正负半周不对称,最小值是-0.8V,最大值是0.7左右,所以肯定有失真。

如果信号源幅度限制在5mV,傅里叶分析结果为:

网友A:
                          武汉拓清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信息

名称:测试工程师    招聘人数:2人  工作地点:武汉   薪资范围:6k-10k
工作职责:
1、负责新产品功能需求评估,完成传感器选型、测试等技术确认;
2、负责产品的功能、性能及试验标准的定义和制定,开发产品设计测试规范及流程;
3、负责模拟验证产品原型的可行性研究及仿真模型实现,形成试验报告;
4、负责传感器相关的设计改进活动,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5、负责相关产品、科技项目,软件著作权、专利等知识产权文档的编写与申报,并同代理机构沟通相关事宜,保障工作顺利完成;
6、建立并制定传感器选型手册,技术参数确认;
7、协助结构工程师完成整机布局器件的选定;
8、为产品提供采购、装配、校准标定、品质性能要求等方面的技术支持,解决产线出现的异常问题。
任职资格: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电子技术、传感器、测量或相关专业毕业,熟悉传感器原理;
2、熟练阅读英文文档,了解行业术语;
3、熟悉光电、温度、压力、湿度、振动、倾角、流量、超声波、液位等传感器数据采集等技术经验;
4、熟练使用电子测试仪器、智能仪表,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具备一定的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器,模拟信号处理能力;
6、具备良好的文字组织和编写能力,形成完整的测试报告;
7、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具备准确的表达能力;
8、责任心强、具有较好的执行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9、可接受应届生,有意往该方向发展,公司提供专业培训。

岗位名称: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招聘人数:1人    工作地点:武汉
薪资范围:6k-10k
岗位职责:
1、参与项目需求分析,参与搭建系统框架和核心模块的设计;
2、根据项目进度完成代码开发任务;
3、编写文档,完成相关代码测试任务;
4、对代码进行维护、改进完善,以满足新需求;
5、参与技术功关,解决技术问题。
任职资格:
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光电子、计算机、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
2、精通C/C++语言,具有良好的代码编写习惯;
3、熟悉ARM、单片机、DSP处理器架构,熟练掌握嵌入式交叉编译环境和软件调试工具;
4、熟悉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移植、裁剪、外围驱动开发和应用开发;
5、熟悉ModBus、TCP/IP协议集,熟悉有线、无线通信方式;
6、一年以上实际研发经验,能承受工作压力,有责任心和上进;
7、可接受应届生,有意往该方向发展,公司提供专业培训。
岗位名称:技术研究员
招聘人数:1人   工作地点:武汉    薪资范围:7k-12k
岗位职责:
1、从事电网输、变、配、用变电领域的技术研究、方案设计的工作;
2、负责项目预研、规划与技术路线的决策支持。为客户和公司员工做好业务培训;
3、参与项目需求分析,进行系统框架和核心功能模块的设计、开发工作;
4、负责项目技术文档撰写,专利编写及申报,研发成果论文的发表。
任职资格:
1、统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高电压与绝缘、电气工程、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电子类相关专业;
2、具有较好的电力系统专业技术知识基础,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3、具有较强的文档编写能力;
4、可接受应届毕业生,公司负责向电力系统专家岗位和公司管理岗位培养。

福利待遇:五险一金   年底双薪   节日福利   餐饮补贴
          周末双休   带薪年假   福利体检   团建旅游
面试形式:疫情期间,采取网络视频或语音的方式进行。
欢迎推荐·成功入职·现金奖励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业街6栋12楼
联系人:陈女士
简历投递邮箱:chenhuan@wh-touch.com(简历请注明应聘岗位)